关于单片机输出SPWM波的调制波频率追踪

楼主(2020-01-15):
求助大佬! 要做逆变,所以用STC系列输出SPWM波。现在说要输入一个方波,让SPWM波滤出的正弦波和方波频率一致。要怎么弄?

网友:
测量输入方波的频率,根据方波的频率设置载波频率,就可以改变调制波的频率,从而实现频率跟踪。(同步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