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进行蒙特卡洛分析时,在ADD trace 里找不到Goal Function?好心大神指路啊

楼主(2020-01-15):
Pspice进行蒙特卡洛分析时,x坐标设置性能分析时,在ADD trace 里找不到Goal Function更别提找LPBW,请好心大侠帮忙解决问题。在此,无论你是否会,都表示感谢。

网友:
你要不先试一下在PSpice A/D中把性能测量函数设置好,然后再调用PSpice AA的蒙特卡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