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PID算法实现原理讲解

楼主(2020-01-15):
为为实现PID控制所需要的等间隔采样,我们使用了一个定时中断,每2ms进行一 次数据采样和PID计算。与此并行,系统中还设计了一个转速 脉冲检测中断,从而实现了转速检测。为了调试的需要,程序中还在main{} 函数中加入了相关的调试代码,这部分代码有最低的优先级,可以在保证不影响控制策略的情况下实现发送调试数据等功能。检测环节对整个控制系统的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3.2 PID控制调 整速度
本系统采用的是增量式数字PID 控制,通过每一控制周期( 10ms)读入脉冲数间接测得小车当前转速vi_ FeedBack,将vi_ FeedBack与模糊推理得到的小车期望速度vi_ Ref比较,由以下公式求得速度偏差error1与速度偏差率d_error 。
error1 = vi_ Ref - vi_ FeedBack;      (公式3)
d_ error = error1 - vi_ PreError;      (公式4)
公式4中, vi_ _PreError为 上次的速度偏差。考虑到控制周期较长,假设按2.5m/s的平均速度计算,则一个控制周期小车大概可以跑过2.5cm, 如果按这种周期用上述PID 调节速度,则会导致加速减速均过长的后果,严 重的影响小车的快速性和稳定性。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PID调速控制中加入BANG-BAN控制思想: 根据error1的大小, 如果正大,则正转给全额占空比;如果负大,则自由停车或给一个反转占空比;否则就采用PID计算的占空比。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