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使用函数roicolor的时候为啥一直报错呢?

楼主(2020-01-15):
为什么我使用函数roicolor一直报错啊?图片像素为240*135
程序如下:I=imread('bird.jpg');
                  imshow(I);
                  BW=roicolor(I,100,55);
之后就会报“??? Error using ==> roicolor
Images with dimensions greater than two are not supported.“这个错误

网友:
roicolor(I,100,55)把参数小一点试一下吧

网友:
BW = roicolor(A,LOW,HIGH) returns a region of interest
    selected as those pixels that lie within the colormap range
    [LOW HIGH]:

        BW = (A >= LOW) & (A <= HIGH);

应该是参数100和55设置错误,不在范围内

网友:
输入的第一个参数A,必须为灰度图像,所以你只需要将A转为灰度图像后再调用该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