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偏位的原因之一:PCB设计不规范

楼主(2020-01-15):
印刷偏位的原因之一:PCB设计不规范

1 印刷偏位的原因之一:PCB设计不规范
2 刘伟善
3 所属部门:电装事业部单板加工部SMT车间
4 创建日期:2001-06-09
5 现象描述:
    6月6日SMT17线在生产SS81ORP-0(此板为正反拼的对称板)的T面时,DEK印刷后发现不定时的印锡偏位现象,且都呈一个方向,Y方向上偏位近1.3MM左右。
6 原因分析:
    开始一直怀疑设备有问题,因为以前曾发现DEK偏位现象且现正处于跟踪阶段。检查参数设置,反复调整识别点数据,都不能解决,仍偶而出现。寻求PM张绍丰帮助,一起对设备进行调整,没发现设备有什么异常;采用单步模式-STEP,发现在识别点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仍出现Y方向偏位。对DEK CAMERA 的stop 进行检查、对钢网的定位进行检查,都没发现问题。
    怀疑PCB来料有别,把印锡正常的PCB板与印锡偏位的PCB进行仔细对比,发现两MARK点并不对称,估计可能是我们前面进板时没注意到有此区别,把进板方向采用如下图进板,则印锡正常;如反过来(反180度)进板,则出现印锡偏位。费时25分钟,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如下图: 设计不规范,因板为6拼板,原则上讲识别点应该对称,即对于拼板应该不用区别进板方向,如B面一样; 如果不对称,两个识别点的设计至少应有3MM的尺寸误差,即不在机器的识别范围之内。而我们Y方向上只相差了1.3mm不到,造成机器不能识别出两者进板相反的区别
7 改进建议
    1. WI中注明此类问题,以免下次生产时影响生产时间强调:下次做印刷机程序时不要采用工艺边上的MARK点,可采用PCB拼板上的MARK;
    2. 工艺反馈此类设计不规范问题,以免下次的某一种板上再出现类似问题。
8 经验教训:
    1. 对问题的定位不够迅速准确,因在此之前曾反馈过17线DEK印刷偏位问题,偏位原因还没找到,大家正处于跟踪期,所以认为是设备的原因引起,有了先入为主的意识。
    2. 没有怀疑pcb来料问题,造成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时间--所以以后出现印刷偏位的问题请各位首先检查来料问题:即PCB和钢网是否有问题。

网友:
那个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