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版本的skill用不了,求解

楼主(2020-01-15):
    小白一枚,把IL文件放倒了文件夹里,然后也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添加一句
    loadi("x_downrev17.il" "deargds")

    但是在板子里面输入指令总会 Command not found: x_downrev17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7.几的版本可以降吗?

楼主(2020-02-19):
引用 网友A:
    17.几的版本可以降吗?

    17.2的可以降为16.6

网友:
    稳定的了吗?

楼主(2020-06-03):
    木有,直接给我同事帮我转了

网友:
    命令输入错误吧···应该是downrev17

网友:
    17.4不行 显示   *Error* This skill does not support the current allegro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