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ET值过大表明印刷机异常

楼主(2020-01-15):
OFFSET值过大表明印刷机异常

1 印刷异常现象之一:OFFSET值过大
2 :董华锋、周俊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09-13
5 现象描述: 丝印机的OFFSET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为零,在印刷出现整体偏位时可通过改变OFFSET值进行调正。但最近发现,SMT01线的印刷机Y方向的OFFSET必需设置在-0.8mm才能正常印刷,显然是丝印机出现了严重的系统误差。
6 原因分析: UP3000的VISION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它由一个相机(CCD camera)、两个灯(light1和light2)、三组棱镜(top cube、middle cube和bottom cube)组成。从light1发出的光经top cube反射后照在stencil的mark点上,反射后再经middle cube进入CCD camera;而从light2发出的光经bottom cube反射后会照在PCB的mark点上,反射后也经middle cube进入CCD camera。正常情况下,light1被stencil反射的光线和light2被PCB反射的光线应在同一条直线上。但当cube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动时,light1和light2的反射光线就会不在同一直线上,这样VISION就会出现系统偏差,必须靠一定的OFFSET来补偿。由此,可知本次OFFSET出现异常情况应是VISION系统偏差引起。

1 UP3000的结构示意图
7 改进措施: 请供应商对VISION进行调校,使用专用夹具C-tools来校正cube的位置,保证反射光在一条直线上,调整后,Y方向的OFFSET恢复到零。
8 经验教训: 印刷机的VISION系统在出厂前是调校好的,但在使用过程中cube位置可能出现变动,导致系统偏差,从而影响印刷精度。应在设备操作规范或保养规范中,规定OFFSET值的范围(建议为0.2mm内),超过范围应及时通知供应商进行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