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89C52单片机可编程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0-01-15):
【摘要】用单片机对仪用放大器和可编程滤波器芯片MAx262进行程序控制,可以同时对两路输入信号进行二
阶低通、高通、带通、带阻以及全通滤波处理,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在15~50 kHz频率范围内可实现64级程控调节,其Q
值在0.5~64范围内实现128级程控调节。并提出一种可编程控制放大低通滤波系统的方案。

引言一
在拾取传感器信号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传
感器信号的幅度小,一般只有仙V加V级。(2)拾取信号的
动态范围宽,有时会出现信号干扰源掩盖有用信号的情
况。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同时能够有效地抑制干扰信号,
常常需要高精度的测量放大电路和合适的滤波器。随着
MOS工艺的迅速发展,可编程的增益可控的放大器和单
片集成的开关电容滤波器的选择就成了首选。
1 程控仪用放大器PGA202/203
PGA202/203是一个单片增益可控的双端输入仪
用放大器。图1给出了其内部电路结构。PGA202的编程
增益为×1、×10、×100、×1 000,PGA203的编程增益为×
1、×2、×4、和×8,两者都是F丌输入,并包含跨导电路,
在不同的增益时,带宽几乎一致。由于采用了激光修正
技术,因而增益失调无需用外接元件调整,使用方便。
该器件可广泛用于自动量程可控电路、数据采集系统
和远距离测量仪器当中。
在实际的使用中,通常采用PGA202和PGA203组
成的两级放大器.其放大倍数的范围为l~8 000。两种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均由1、2脚的逻辑电平控制,其放大
倍数与逻辑电平的关系如表l,由于PGA202/203的输
入阻抗非常高,因此在使用时需加偏置电流回路。
2单片集成开关电容滤波器
随着MOS工艺的迅速发展,由美信公司(MAXIM)
生产的可编程滤波器芯片MAX262可以通过编程对各
种低频信号实现低通、高通、带通、带阻以及全通滤波
处理,而且滤波的特性参数如中心频率、品质因数等都
可以通过编程进行设置。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的有源滤
波器电路需要有较大的电容和精确的RC时间常数而
且设计和调试都比较麻烦的难题。
(1)MAX262的内部结构。MAX262主要由放大器、
积分器、电容切换网络(SCN)和工作模式选择器组成。
积分器、电容切换网络(SCN)和工作模式选择器分别
由编程数据M0一M1,F0一F5和Q0~Q6控制。MAX262内
部有两个二级滤波器.滤波器A和B可以单独使用,也
可以联成四阶滤波器使用。芯片的使用非常灵活,但它
们均受同一组编程数据的控制。
MAX262芯片的工作频率为1~140 kHz。当时钟频
率为4 MHz,工作模式选择为模式3时,芯片可以对140
kHz的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其它工作模式的最高
工作频率为100 kHz。滤波器A和B可以采用内部时钟,
也可以采用外部时钟。外部时钟分别从芯片的引脚
CLKA、CLKB引入,对外部时钟无占空比要求。如果要
对更低频率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可采用MAX260芯
片,它的工作频率为0.01~7.5 kHz。输入的低频信号可
以直接送到MAX260芯片的输入端(即INA或INB引
脚),输入信号的幅度范围为OV~+5V。
MAX262芯片有3个编程参数:中心频率而、9值和
工作模式。中心频率由编程数据加~巧控制,共64个不
同的二进制数据,每个数据对应一个时钟频率尼腩与中
心频率而的比值.厶/.届。Q值由编程数据Q。~Q,控制,共
128个不同的二进制数据,每个数据对应一个p值,最
小的p值为O.5,最大的9值为64。工作模式由编程数据
眠、肘。控制,分别对应工作模式1、2、3和4。模式1和模
式2可以实现低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只是该模式可以
获得最高的p值;模式3是唯一可以实现高通滤波的模
式:而只有模式4才能实现全通滤波,它和模式3也可以
实现低通和带通滤波。在一些文献中给出了MAX262
芯片的氏/.届与编程数据R~凡以及编程数据Qo—Q,与Q
值的对应关系。
在系统实现时,可以采用查表的方法获得编程数
据,也可采用本文提供的计算方法来获得编程数据R~
凡。编程参数内、p值和工作模式确定以后,只要将相
应的编程数据装人MAX262芯片内部的寄存器,滤波
器的类型和频率特性也就确定了。
(2)编程数据获得方法。MAX262的地址A。~A,与
数据Do~D,的关系见表2。表中每个滤波器的工作模式、
中心频率、p值所需编程数据均需要分8次写入
MAX262的内部寄存器才能完成设置。

附件下载:

网友:
输入信号的幅度范围为OV~+5V。不错,是宽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