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高速单片机控制的位移测量系统设计

楼主(2020-01-15):
摘要:设计了基于高速单片机智能消抖算法的位移测量系统,给出了该系统的流程图和部分关键程序。
该系统解决了一般控制系统中存在抖动误差的问题,实现了无抖动误差的控制,具有很高的测量精度,适用
于测井仪和数控机床等要求精度比较高的场合。
0引言
数控测井地面仪是一个由计算机实时控制的数
据采集系统。在数控测井地面系统中设置了深度子
系统,用以产生深度中断信号控制测井数据采集,以
使测井数据曲线的显示、记录和深度一一对应起来。
除了提供深度同步控制以外,深度子系统对下井仪
器提供仪器升降运动的方向、速度、下井深度等信
息。该仪器主要由电缆运动测量头、信号的检测处
理和显示等设备组成。
一般位移子系统采用数字逻辑电路进行仪器升
降运动的方向判别、抖动消除、速度、下井深度的运
算,结构复杂,适应性差(深度采样间隔变化或测量
轮磨损需要校深时),尤其对抖动消除的效果不佳。
本仪器采用软件的方法进行仪器运动方向判别、抖
动消除、速度、下井深度的运算及深度校正等,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1设计方案的实现
1.1 高速单片机简介
本仪器选用W77E58高速单片机作为位移测
量控制核。高速单片机W77E58是WINBOND公
司生产的与MCS一51/52引脚和指令兼容的高速
单片机,主要有以下特性:
(1)内部集成了高速结构,将12周期/指令缩减为
4周期/指令,使CPU的响应速度提升了1.5~3倍;
(2)最高工作时钟频率为40 MHz;
(3)集成了256 B可直接读取的RAM和1 KB
用MoVx读取的内置SRAM;
(4)内部有32 K的FI。ASH程序存储器;
(5)有2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支持UART(通
用异步通信接收和发送器)和同步移位寄存器,不仅
如此,该芯片的串口还增加了帧结构错误探测
(FED)和地址自动识别(AAR)功能;
(6)内部集成了看门狗复位电路。
1.2 位移测量原理
当下井仪器在测井电缆的带动下沿井筒上(下)
运动时,电缆带动测量头上的测量轮顺(逆)时针转
动,安装在测量轮上的光栅编码器也随之转动,光栅
编码器输出A、B两相正交的方波信号,如图1所
示。当编码器顺时针转动时,A相信号前沿超前
B相信号1/4周期;编码器逆时针转动时,A相信号
滞后B相信号1/4周期。要正确计测深度位置,必
须根据2路脉冲相位关系进行方向判别。
根据A相和B相信号的正交特性,可判别仪
器的运动方向,根据信号的频率计算出仪器的运动
速度和仪器下井深度。
需要注意的是光栅编码器的抖动问题,光栅编
码器的抖动会引起深度测量误差。在一般逻辑电路
的消抖电路中,无法真正地消除误差。
1.3硬件设计
位移测量子系统要完成下井仪器运动方向判
别、抖动消除、速度、下井位移的运算及位移校正,因
此,该系统由信号整形电路、控制器、显示电路、通信
接口电路等组成,如图2所示。

由测量头监测到信号后传递给光栅编码器,输
出信号的幅度为5~12 V,来自编码器的信号首先
经过整形电路处理,变成与控制器兼容的电平信号,
整形后的信号APP和BPP送控制器进行深度、速
度测量及方向鉴别。单片机将测量到的当前深度、
速度及运动方向锁存到显示电路显示。
采用快速处理器高速单片机W77E58后,深度
处理电路非常简洁,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1.4软件部分设计
程序主要有主程序和中断处理程序。主程序完
成实时性不高的任务,如速度计算、与主机的通信、
深度、速度及状态显示等。中断处理程序完成实时
性高的任务,如方向判别、深度脉冲计数、消除抖动
等。TO和INTl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优先级,确保
不会丢失深度脉冲信号。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3所示,TO中断处理程序流
程图如图4所示,INTl中断处理程序流程图如图5
所示。
为了进行深度、速度的计算,需要浮点运算,采用
C51编程。由于W77E58的高速处理能力以及优化
算法,用C语言编程也能满足深度系统的实时性。
APP信号一路直接送W77E58的TO,同时将
APP反相后送W77E58的INTl。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单片机能够感知APP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
1个周期的上升沿对BPP信号检测,进行运动方向
鉴别,而在下降沿则根据BPP信号的状态决定是否
进行深度计数(下井仪器向上运动,减计数;下井仪
器向下运动,加计数),若为抖动,则不计数,从而消
除了抖动对深度测量的影响。当深度到达预定间隔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