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0986单片机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控制设计

楼主(2020-01-15):
摘要:本文介绍字符型液晶模块HSl62—4与单片机8096的接口与编程方法以及使用方法。

前言
字符型液晶模块HSl62—4广泛地应用在液晶
显示器驱动中。使得液晶显示器以其独特的功耗极
低,重量轻,显示不失真的诸多优点,在需要显示的
仪器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 HSl62—4液晶模块功能
HSl62-4液晶模块可以驱动5x7点阵以下的所
有液晶显示器,显示的容量比较大。基本上能够满足
一般用户显示的需要。而且显示的内容非常丰富。
HSl62_4液晶模块是16脚封装的扁平集成电路,其
中l脚为地电源VSS.8脚为5V稳压直流电源
VDD,5脚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名VO,电压
最高时对比度最弱,电压最低时对比度最强,为了能
够得到最理想的对比度.只要在此脚接一个调整范
围为0—420K的电位器,使用时,对其进行调整,使
对比度最理想,用红漆将其封住。以免其滑动,达

到质量显示可靠的目的。6脚为寄存器(RS)选择——一
端,此脚为高电平时数据寄存器起作用,当此脚
为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这个功能由单片机
来控制。7脚为读写信号控制端(RW),单片机向其
输出高电平时,对其进行读操作,输出低电平时
是对其进行写操作。当单片机同时向6和7脚输
出低电平时.我们可以对HSl62—4液晶模块写入
指令,若不写入指令则显示其地址;当单片机向6
脚输出低电平时,7脚输出高电平时,则表明
HSl62—4液晶模块正在进行其他操作,当单片机

向6脚输出高电平时。7脚输出低电平时则可以对
HSl62—4液晶模块写入数据。9端为使能端。当单片
机向9脚输出电平由高跳变成低时,HSl62-4液晶
模块则处于执行命令状态。由于液晶显示器没有自
显示功能,需要背光电源LEDA为背光电源,故,需
要将LEDA接5V正电源。其中D0一D7为8位双向
数据线引脚,供数据通过使用。
HSl62_4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
(CGROM)出厂前已经存储了全部128个不同的点
阵字符图形,如表1所示,这些字符有:英文字母的
大小写和常用的符号、阿拉伯数字。按国际标准规
定,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
文字母“R”的代码是01010010B(52H),显示时模块
把地址52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
看到字母“R”

附件下载:

网友:
液晶显示可以用16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