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数字温度传感器与MSP430单片机构成测温系统的探讨

楼主(2020-01-15):
摘耍:LM92 12C总线方式控制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和MSP430单片机构成的洲温嵌入式系统和Internet相连,井通过
标准网络测览器进行过程控制。
M92数字温度传感器
LM92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近期生产的一种高精
度数字温度传感器,他采用12C总线方式控制。内含1
温度A/D转换器,工作电压:+2.7~+5.5 V;测温范围:
一55~+150℃;精度:士O.333℃(30℃时);线形度:
士o.5℃;温度刷新间隔:500 ms。内部有16 b只读温度
寄存器,通过12C总线方式控制,可以存储测温数据,还
可以设置窗口上、下限温度值,临界温度告警值。当测温
数据偏离窗口上、下限温度范围,或临界温度值时,LM92
可以产生中断请求信号INT或临界温度告警信号T—
CRIT—A。在同一条12C总线上最多可连接4个LM92。
LM92采用SO一8脚封装,12C总线由数据线SDA和时钟
线sCL构成;其输出为漏极开路,总线必须接有上拉电阻。
SP430与12C总线LM92的接口
MSP430单片机与传统的51单片机在结构上有很大
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在MSP430的外围接口电路中,没
有提供像51那样控制外设读、写、地址锁存信号的硬件电
路。与这种接口电路相适应,MSP430更倾向使用I℃总线
以及ISP等基于串行接口的外围器件。如图1所示。
3 MsP430单片机与LM92构成嵌入式测温系统的特点
LM92数字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器、模拟温
度传感器不同,他可以直接将测量的温度数据转换成1
串行数字温度信号,供CPU读取;在硬件电路设计上就可
以省去传统传感器需要的信号放大器和A/D转换器。
虽然长期以来热敏电阻器是最常用的元件,目前在一
些工业应用领域仍然起重要的作用;在汽车的计算机控制
系统中,温度传感器仍然采用热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的
电压输出与温度不具有线性关系,需通过查表或外加线性
化电路,才能得到准确的温度。而且,热敏电阻器在高温
区段电压变化率较小,不易分辨,造成温度测量的误差较
大。这是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缺点。其次,热敏电阻器产品
在不同的批次间存在差异,电子响应性能不一致。因而,使
用前都需要进行调校,在大量生产时增加了成本和时间。
相比之下,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LM92输出与温度成线性
关系,无论在高温或低温范围内,准确度都是一样的。但

是LM92数字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是:一55~+150℃,特
别是在高温段的测温范围,相对热敏电阻器较低;限制了
他在一些工业应用领域中的应用。但在低温段可以替代热
敏电阻器、模拟温度传感器。
MSP430单片机片内最多有64 kB的ROM,可以完全
容纳一个控温程序,不需要对外扩展ROM芯片。MSP430
单片机与LM92构成的嵌入式测温系统硬件电路结构紧
凑、简单,可以充分减小制版面积,减小了成本;系统设
计也可以简化,节省设计时间。提高了系统的精确度、准
确度、可靠性,减小了系统的干扰。

附件下载:

网友:
LM92数字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是:一5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