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控制面板中DRC和3D是怎么添加进来的?

楼主(2020-01-15):
请问下图中控制面板中DRC和3D是怎么添加进来的?

网友A: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在一个教程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在一个教程上看到的?

    我用VX2.2打开看了下,display里面有3D,估计后面版本加入DRC了,看看哪个大神用过更高的版本

网友B:
    打开3D模式就有

网友:
    点这个Add 3D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3D模式就有

  那DR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