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手机电池智能测试仪的设计

楼主(2020-01-15):
摘要:针对目前市场手机电池的质量问题,介绍一种由AT89C51AC2单片机为核心的手机电池测试仪的设计.本
文设计的手机电池测试仪通过对电池充放电试验、电池容量测试试验、循环充放电寿命试验及电池内阻估算,并且
对过充、过放及短路保护测试,完成手机电池高可靠性、高精度的检测,能有效地检测手机电池的质量,以此更好地
规范市场、维护消费者利益.

随着手机用户的飞速增长,手机电池的质量问
题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检测手机电
池的质量,这是更好地规范市场、维护消费者利益的
有效途径.本文设计出的手机电池容量测试仪,具有
性能稳定、测试准确、功能齐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
等特点.
1 系统结构硬件设计
系统由单片机控制测量电路的切换,实现各参
数的采集和计算,并通过键盘显示模块实现功能选
择、参数设置及结果查询.为了能够实现计算机控制
和将测量结果由计算机显示输出,系统中加入了
RS232通信模块.整个系统硬件框图如图l所示.
单片机采用ATMEL公司推出的AT89C51AC2,
它保留了80C51的所有特性,另外具有一个10位的
A/D转换器,2 K字节FLASH引导存储器,2 K字节
的EEPROM数据存储器,一个可编程计数器阵列,
102 4字节的非易失型RAM,一个硬件看门狗定时
器以及一个更通用的串行口便于多机通信.本系统
中由于CPU带有PWM输出,加之出于降低成本的
考虑没有采用D/A转换芯片,而利用PWM输出构成
D/A.通过控制8位的PWM输出实现0-5 V的D/A
转换.加入一同向驱动器,增大D/A输出的驱动能
力,以解决CPU的驱动能力.电池测试仪对电池检验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模块:
1.1电池充电模块
在电池的检测过程中需要对电池进行多次充
电,采用由分立元件构成电池的充电电路.电池的充
电需要一个恒流源,图2所示充电电路中由运算放
大器玑、三极管仉、Q。共同构成一个恒流源.电路
正常工作时,CPU通过监测尺,的电压来计算充电电
流的大小,并通过调整D/A输出来调节充电电流大
小.当尺。电压低于设定值时,CPU通过计算增加D/
A输出值,以抬高比较器同相端电压,这样就可增加
比较器的输出,比较器输出增大后,Q:的导通开度
增大,这样既可增加充电电流.当尺,电压高于设定
值时,CPU减小D/A输出值,降低比较器同相端电
压以减小比较器输出,得以控制Q:的导通开度降低
电池充电电流.在整个充电过程中,CPU不断地测
量、计算R。电压并调节D/A输出,使电路达到以动
态的平衡以完成恒流充电过程.
系统采用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线性式充电法.
线性式充电法分为3个阶段:
1)预充电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判断电池
电压是否低于2.5 V,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5 V,此时
通常以1/15C。A电流进行预充电,直到电池电压大
于或等于2.5 V.如果对电池进行大电流充电将会对
电池造成永久损害.
2)恒流充电阶段.这个过程中充电电路按照设
定模式的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直至电池电压达到
充电限制电压.
3)涓流充电阶段.如果电池电压刚达到充电限
制电压就停止充电的话,电池将会处于欠充饱状态,
此时应继续对电池进行一段时间的涓流充电,使电
池达到最佳状态⋯.在这个过程中CPU通过监测电
池端电压,当端电压高于充电限制电压时,降低充电
电流,使电池电压保持或略低于充电限制电压.当充
电电流逐渐下降到低于0.1C,A或充电时间到时,充

附件下载:

网友:
AT89C51AC2单片机可以通过电路检测电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