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总线技术的那些事

楼主(2020-01-15):
如果一座只能容一个人来往的独木桥,两端的人都想要过桥,为了不拥挤、阻塞,那我们就得采取有效的办法。比如规定某段时间哪端的人过桥,另一端的人就等着该他过桥的时间段的到来,同时也还可以规定人多时要按先来后到或年龄长幼的次序过桥。在这不经意间,我们就体会到了现代电子信息数据通过总线按时分系统传输的最原始的思想。

现代网络信息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成本和空间而言,总线传输替代点对点传输是目前发展的热点,它的出现将给信息传输上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和最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假如一个微处理器与它的部件和外围设备都分别用点对点的线路来连接通讯,则所有连线将会错综复杂,甚至难以实现。

目前与我们生活习习相关的一系列活动都无不牵涉到总线技术的应用,如我们上英特网、给亲戚朋友打电话、用U盘来存储信息等。虽然流行的总线所采取的形式不同,但他们主要的原则性思想无非就是时分系统、频分系统、相分系统和码分系统等。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面对种类繁多的总线,我们只有从基本原理出发,从骨子里去了解它的实质,而不要被它形式多样的外表所迷惑,才能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眼下正在或将要用到的各种总线技术。

1. 总线的定义及分类

1.1 定义

总线,英文叫作“BUS”,即我们中文的“公共车”,这是非常形象的比如,公共车走的路线是一定的,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坐公共车去该条公共车路线的任意一个站点。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电子信号,这就是为什么英文叫它为“BUS”而不是“CAR”的真正用意。当然,从专业上来说,总线是一种描述电子信号传输线路的结构形式,是一类信号线的集合,是子系统间传输信息的公共通道。通过总线能使整个系统内各部件之间的信息进行传输、交换、共享和逻辑控制等功能。如在计算机系统中,它是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传递信息的公用通道,主机的各个部件通过主机相连接,外部设备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再于总线相连接。

1.2 分类

总线分类的方式有很多,如被分为外部和内部总线、系统总线和非系统总线等等,下面是几种最常用的分类方法。

1.2.1 按功能分

最常见的是从功能上来对数据总线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地址总线(address bus)、数据总线(data bus)和控制总线(control bus)。在有的系统中,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可以在地址锁存器控制下被共享,也即复用。

地址总线是专门用来传送地址的。在设计过程中,见得最多的应该是从CPU地址总线来选用外部存储器的存储地址。地址总线的位数往往决定了存储器存储空间的大小,比如地址总线为16位,则其最大可存储空间为216(64KB)。

数据总线是用于传送数据信息,它又有单向传输和双向传输数据总线之分,双向传输数据总线通常采用双向三态形式的总线。数据总线的位数通常与微处理的字长相一致。例如Intel 8086微处理器字长16位,其数据总线宽度也是16位。在实际工作中,数据总线上传送的并不一定是完全意义上的数据。

控制总线是用于传送控制信号和时序信号。如有时微处理器对外部存储器进行操作时要先通过控制总线发出读/写信号、片选信号和读入中断响应信号等。控制总线一般是双向的,其传送方向由具体控制信号而定,其位数也要根据系统的实际控制需要而定。

1.2.2 按传输方式分

按照数据传输的方式划分,总线可以被分为串行总线和并行总线。从原理来看,并行传输方式其实优于串行传输方式,但其成本上会有所增加。通俗地讲,并行传输的通路犹如一条多车道公路,而串行传输则是只允许一辆汽车通过单线公路。目前常见的串行总线有SPI、I2C、USB、IEEE1394、RS232、CAN等;而并行总线相对来说种类要少,常见的如IEEE1284、ISA、PCI等。

1.2.3 按时钟信号方式分

按照时钟信号是否独立,可以分为同步总线和异步总线。同步总线的时钟信号独立于数据,也就是说要用一根单独的线来作为时钟信号线;而异步总线的时钟信号是从数据中提取出来的,通常利用数据信号的边沿来作为时钟同步信号。

2. 总线传输基本原理

依据前面对总线的定义可知总线的基本作用就是用来传输信号,为了各子系统的信息能有效及时的被传送,为了不至于彼此间的信号相互干扰和避免物理空间上过于拥挤,其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多路复用技术,也就是说总线传输的基本原理就是多路复用技术。所谓多路复用就是指多个用户共享公用信道的一种机制,目前最常见的主要有时分多路复用、频分多路复用和码分多路复用等。

网友:
    研究一下大神杰作

网友:
    学习一下,没转成PDF,是不要积分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