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开关电源芯片炸裂问题

楼主(2020-01-15):
ST的开关电源芯片炸裂问题

最近遇见一个棘手的问题:ST的开关电源芯片炸裂问题损坏板上的D2正常,如果是因为电流过大导致损坏,为什么D2没有被击穿?这与我们做的破坏性试验不相符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芯片炸裂?

最近我们公司的洗衣机控制板电源部分在客户运行中出现开关电源芯片炸裂的现象,先将原理图截图如下:

客户反馈回来的板子参数测量如下:

1、D3塑封壳可见内部金属部分;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方向均为无穷大;

2、D2 外观完好,二极管档测试正常,正向:0.479,反向:无穷大;

3、D1 外观完好,二极管档测试如下:正向:0.476,反向:无穷大;对比正常板(未拆元件在板上测量)正向:0.414,反向:0.742;

4、L1电感设计参数:1.5mH ,实际测量418mH,显然已经开路。我们做了破坏性试验想找到芯片炸裂原因,发现短接二极管D2,芯片炸裂,与客户退回来的损坏板炸裂一样,我有疑问,损坏板上的D2正常,如果是因为电流过大导致损坏,为什么D2没有被击穿?这与我们做的破坏性试验不相符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芯片炸裂?此芯片有过温保护,短接Z1后出现过温保护;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元件选型需要改进吗?

网友:
    我曾经用Viper22A芯片做过反激式电源,大量生产后都是稳定的,我对这颗芯片是有好感的。
    也用过你的电路做设计,是给主电源做辅助电源用的,参考设计是ST公司的AN-1375号文档。
ST推荐电路里,是没有D3这颗二极管的,你加上

网友:
    你加上去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这套电路的驱动能力非常有限,厂家推荐是在负载电流100mA以内使用,你确定你的负载没有超标吗?
    另外,我当年选择的L1,体积是比较大的,1mH的电感量,我用了0810的插件电感,你用的是什么电感,如果电感的体积不够大,会不会在电感内部已经发生了饱和这类的事,造成你电源烧毁的。我当年用的是工字型的电感,特意没有选择磁回路闭合的,就是怕电感内部发生饱和这类的事。
    另外,厂家推荐的文档里,输出有个稳压管的,我没当这颗稳压管是稳压作用,而且当成高频纹波吸收用的,假设电路里有高频纹波出来了,可能会对芯片造成影响的时候,我希望这个稳压管能吸收高频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