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模拟实际的传输线S参数,铜皮粗糙度设置几个变量,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15):
模拟实际的传输线S参数,铜皮粗糙度设置几个变量,几个问题请教?
1.加滑动器后,需要怎么设置滑动,S11参数材会改变
2.S11在5Ghz频率出现谐振原因是啥,损耗很大

网友A:
    图表中已经是5种铜箔粗糙度的数据,不需要再去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表中已经是5种铜箔粗糙度的数据,不需要再去滑动了。

    滑动有效需要怎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