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楼主(2020-01-16):
PID增量式算法
离散化公式:
山(k)= u(k)- uU(k-1)
(u()=l(-1(-1)]Kie()+Kld[()-2(k-1)+e(k-2]
进一步可以改写成
(()=+()-Be(x-1)Ce(-2)
对于增量式算法,可以选择的功能有
(1)滤波的选择
可以对输入加一一个前置滤波器,使得进入控制算法的给定值不突变,而是有- -定惯性
延迟的缓变量。
(2) 系统的动态过程加速
在增量式算法中,比例项与积分项的符号有以下关系:如果被控量继续偏离给定值,
则这两项符号相同,而当被控量向给定值方向变化时,则这两项的符号相反。
由于这一性质,当被控量接近给定值的时候,反号的比例作用阻碍了积分作用,因而
避免了积分超调以及随之带来的振荡,
这显然是有利于控制的。但如果 被控量远未接近给定
值,仅刚开始向给定值变化时,由于比例和积分反向,将会减慢控制过程。
为了加快开始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设定- -个偏差范围
v,当偏差|e(t)(<时, 即被控
量接近给定值时,就按正常规律调节,而当
le()>=时, 则不管比例作用为正或为负,都
使它向有利于接近给定值的方向调整,即取其值为
l()-e(t-1)|,其符号与积分项一致。利用
这样的算法,可以加快控制的动态过程。
(3)PID增量算法的饱和作用及其抑制
在PID增量算法中,由于执行元件本身是机械或物理的积分储存单元,如果给定值发
生突变时,由算法的比例部 分和微分部分计算出的控制增量可能比较大,
如果该值超过了执
行元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那么实际 上执行的控制增量将时受到限制时的值,
多余的部分将
丢失,将使系统的动态过程变长,因此,需要采取- -定的措施改善这种情况。
纠正这种缺陷的方法是采用积累补偿法,当超出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时,将其多余部
分积累起来,而一旦可能时,再补充执行。
PID位置算法
高散公式:
U(k)=Kp"e(k) +Ki"
之(街)
+Kd'[e(k)-e(k-1]
对于位置式算法,可以选择的功能有:
a.滤波:同上为-阶惯性滤波
b.饱和作用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