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个,请教各位大神:微弱电流信号在pA~nA级别

楼主(2020-01-16):
本人菜鸟一个,请教各位大神:微弱电流信号在pA~nA级别,频率2kHz一下的交流,打算直接用一个1G欧姆电阻作反馈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请问在电路屏蔽良好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运放比较好?或者电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很难弄成功的,我也很好奇这个电路要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user-guides/ADA4530-1R-EBZ_UG-865.pdf
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