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mos管体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 压般是多少V ?

楼主(2020-01-16):
低压mos管体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
压般是多少V ?
如果开始施加正向电压是5V,难
道反向给15V二极管就击穿了?
这是不对的吧!

网友:
    低压MOS管的反向耐压确实比较低,AO3401,DS间的反向耐压只有30V,而GS间的反向耐压更低。  三极管也是一样的,一般VCBO>V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