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atlab提取图像的RGB分量与实现RGB的阈值分割

楼主(2020-01-16):
本教程讲解如何将一副RGB图像,提取出图像的R,G,B分量的图像。如何将图像进行颜色的阈值分割。

原图像

Matlab提取RGB颜色分量:

我们知道,一张RGB图像,对应着一个M x N x 3 的三维图像。这里的3代表着R,G,B三个分量。其数据类型为uint8类型。数值大小在[0,255]之间。

例如:我们在Matlab中读入本次测试的图像。I=imread(‘test.bmp’);

在工作区中可以看到其数值。

PR=I(:,:,1);%提取红色分量 PG=I(:,:,2);%提取绿色分量 PB=I(:,:,3);%提取蓝色分量

运行代码:

  • clc;
  • close all;
  • clear all;
  • I=imread('test.bmp');%要求你.m文件下有test.bmp这个图像文件
  • PR=I(:,:,1);%提取红色分量
  • PG=I(:,:,2);%提取绿色分量
  • PB=I(:,:,3);%提取蓝色分量
  • figure;
  • subplot(2,2,1);imshow(I);title('原图像');
  • subplot(2,2,2);imshow(PR);title('提取红分量后');
  • subplot(2,2,3);imshow(PG);title('提取绿色分量后');
  • subplot(2,2,4);imshow(PB);title('提取蓝色分量后');
  •

运行的效果图:

RGB阈值分割

上面这种RGB通道分量的提取的效果,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的结果是下图这样的。

因此,我们使用图像的阈值分割。

阈值分割的基本思想是确定一个阈值,然后把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和阈 值相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把该像素划分为两类——前景或背景。

源自参考文档:
图像阈值化分割是一种传统的最常用的图像分割方法,因其实现简单、计算量小、性能较稳定而成为图像分割中最基本和应用最广泛的分割技术。它特别适用于目标和背景占据不同灰度级范围的图像。它不仅可以极大的压缩数据量,而且也大大简化了分析和处理步骤,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是进行图像分析、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之前的必要的图像预处理过程。图像阈值化的目的是要按照灰度级,对像素集合进行一个划分,得到的每个子集形成一个与现实景物相对应的区域,各个区域内部具有一致的属性,而相邻区域布局有这种一致属性。这样的划分可以通过从灰度级出发选取一个或多个阈值来实现。

基本原理是:通过设定不同的特征阈值,把图像象素点分为若干类。

常用的特征包括:直接来自原始图像的灰度或彩色特征;由原始灰度或彩色值变换得到的特征。

实现代码:

  • clc;
  • close all;
  • clear all;
  • I=imread('test.bmp');
  • [m,n,d]=size(I);
  • level=15;%设置阈值
  • level2=70;%设置阈值
  • for i=1:m
  •     for j=1:n
  •         if((I(i,j,1)-I(i,j,2)>level2)&&(I(i,j,1)-I(i,j,3)>level2))
  •             r(i,j,1)=I(i,j,1);
  •             r(i,j,2)=I(i,j,2);
  •             r(i,j,3)=I(i,j,3);
  •        else
  •             r(i,j,1)=255;
  •             r(i,j,2)=255;
  •             r(i,j,3)=255;
  •         end
  •     end
  • end
  • figure;
  • subplot(2,2,1);imshow(I);title('原图像');
  • subplot(2,2,2);imshow(r);title('提取红分量后');%显示提取红分量后的图
  • %提取绿分量,不满足阈值的变为白色
  • for i=1:m
  •     for j=1:n
  •         if((I(i,j,2)-I(i,j,1)>level)&&(I(i,j,2)-I(i,j,3)>level))
  •             g(i,j,1)=I(i,j,1);
  •             g(i,j,2)=I(i,j,2);
  •             g(i,j,3)=I(i,j,3);
  •         else
  •             g(i,j,1)=255;
  •             g(i,j,2)=255;
  •             g(i,j,3)=255;
  •         end
  •     end
  • end
  • subplot(2,2,3);imshow(g);title('提取绿分量后');
  • %提取蓝色分量
  • for i=1:m
  •     for j=1:n
  •         if((I(i,j,3)-I(i,j,1)>level)&&(I(i,j,3)-I(i,j,2)>level))
  •                     b(i,j,1)=I(i,j,1);
  •                     b(i,j,2)=I(i,j,2);
  •                     b(i,j,3)=I(i,j,3);
  •         else
  •             b(i,j,1)=255;
  •             b(i,j,2)=255;
  •             b(i,j,3)=255;
  •         end
  •     end
  • end
  • subplot(2,2,4);imshow(b);title('提取蓝色分量后');
  •

运行结果图:

图像中去除某一个区域

比如,我想去除红色分量的矩形。但是这两个红色分量数值非常的相近,不好通过阈值来分割。那我们要如何将红色矩形去除呢?(本篇文章使用最简单的去除方法,下一篇文章则会讲解如何使用形状识别来提取某个图形。)

解决方法:

这里解决方法很简单,先将原图像,那一块区域赋值成白色,再通过阈值分割就可以将其区分开。

代码实现:

  • copy_image = I;
  • r = 50:100;%要赋值的行坐标
  • c = 20:300;%要赋值的列坐标
  • copy_image(r,c,1:3) = 255;
  • figure;
  • imshow(copy_image);
  •

运行结果:

在将其进行图像分割,即可将原来的矩形去除:

参考文档:

RGB图像中特定颜色的提取

网友:
用Matlab提取图像的RGB分量与实现RGB的阈值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