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应用原理

楼主(2020-01-16):
热电阻的应用原理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是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TM8766B0002C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1.热电阻测温原理及材料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NR4700LMQ-100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
  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BCP5616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甸、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2.热电阻的结构
(1)精通型热电阻
   工业常用热电阻感温元件(电阻体)的结构及特点见表2-1-11。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同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有关具体内容参见本篇第三章第一节.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LM4911LDX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TDA9975EL/8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如图2-1-7所示,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M2100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其结构如图2-1-8所示。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M2100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3.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热电阻测温系统D2917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具体内容参见本篇第三章。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如图2-1-7所示,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M2100
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M2100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其结构如图2-1-8所示。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L2A0479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M2100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
  电阻体N80C531的断路修理必然要改变电阻丝的长短而影响电阻值,为此更换新的电阻体为好,若采用焊接修理,焊后要校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网友: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M2100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