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是什么

楼主(2020-01-16):
    热电阻工作原理: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常用的一种测温元件。热电阻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本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受热部分(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的缠绕在绝缘材料制成的骨架上,当被测介质中有温度梯度存在时,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层中的平均温度。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最高。
    热电阻的结构特点:

    热电阻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它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 -200℃ 至 + 600℃ 范围内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及固体表面的温度。
( 1 ) WZ 系列装配热电阻:通常由感温元件、安装固定装置和接线盒等主要部件组成,具有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可靠等优点。实际运用中以 Pt100 铂热电阻运用最为广泛。
( 2 ) WZPK 系列铠装铂热电阻: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有下列优点:体形细长,热响应时间快,抗振动,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 3 )隔爆型热电阻: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接线盒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起爆炸。
    ( 4 )端面热电阻: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缠绕制成,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表面温度。

网友: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常用的一种测温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