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设计规范--拼板

楼主(2020-01-16):
PCB CAD设计规范--拼板

4.7 拼板
    当单板面积较小,无法单独在设备上进行加工时,可采取拼板的方式。同时,采用拼板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我司规定,当单板尺寸小于85mm×85mm时,要求进行拼板。拼板后最大尺寸视强度而定,但不能超过310mm500mm。如拼板后的器件布置不能满足工艺边的要求,则需要在长边方向加辅助边,宽度为1mm。辅助边上须有三个呈“L”形的基准点,单元板需至少两个基准点。同时辅助边须有圆弧形倒角,单元板可不做圆弧角。
    当单板上无SMT器件,且PCB板厚≥2.5mm时,要求不做拼板。
单元板之间的连接方式:
根据PCB厂家的加工技术,单元板之间的连接技术主要可采用V-CUT、铣槽、邮票孔三种方式。
o V-CUT
    V-CUT采用在板的双面进行V形刻槽。常用于板与板之间的直接直线连接,为直通型,不能在中间停止或转弯。边缘平整且不影响器件安装的单板可用此种连接。
    采用V-CUT的单板其板间距应设置为5mil。双面刻槽后其保留厚度尺寸如图:
o 铣槽
    根据PCB的加工能力,铣槽的最小宽度为2mm。铣槽常用于单元板之间需留有一定距离或某一部分需与板分离的情况,一般应与V-CUT或邮票孔配合使用。
o 邮票孔
    当单板中间或板角部分需挖空时,应采用邮票孔的方式。一般邮票孔与铣槽配合使用。
    要求邮票孔均为非金属化孔,孔径为1mm,孔之间中心距为1.6~2mm。邮票孔应打在主体板的边缘处,孔中心位于主体板的板边,且不允许打在弯角处。
拼板方式:
    目前我司常用的拼板方式有常规纵横拼板、对拼、正反拼板。
o 常规纵横拼板
    正常情况下的拼板都采用此种方式,拼板后的长宽比要求尽量保持3:2,并在长边加上带圆弧角或斜角的辅助边。
    常规纵横拼板可采用V-CUT和铣槽两种方式,对于规则尺寸的单板,并且没有超出板边缘的器件,可用V-CUT;不规则形状单板或有器件超出板边缘的,可用铣槽加V-CUT的方式。
    采用V-CUT拼板时,若拼板后板边器件能满足过设备的工艺边要求,可以不加额外的辅助边;若不能满足,则必须加辅助边。
    铣槽的宽度最小为2mm,当器件超出板边部分大于2mm时,铣槽宽度也应适当加宽。采用此类铣槽的拼板,必须带有辅助边,否则单板之间无法连接。
o 对拼
    对拼适用于两块形状较不规则的单板。将不规则形状的一边相对放置中间,使拼板后形状变为规则。
    不规则形状的单板对拼,中间必须开铣槽才能分离两个单元板。
    对于有金手指的插卡板,由于其表面镀层分两种材料,因此需将其对拼,并将金手指都朝外,以方便镀金。
    对拼时中间连接部分为直线规则形状时,可用V-CUT连接。
    对拼只适用于两个单元板的拼板。
o 正反拼板
    当两个单元板正反面都有贴片器件,且贴片都能满足背面过回流的要求时,可采用正反拼板。正反拼板必须满足PCB光绘的正负片对称分布,即以6层板为例:若其中的第2层为电源/地的负片,则与其对称的第5层也必须为负片,否则不能采用正反拼板。正反拼板的主要优点在于拼板后正反面完全一致,可以共用一张钢网,节约成本。
辅助边:
    当单板尺寸较大,不宜采用拼板,并且板边有较多器件,影响单板过设备时,可采用加辅助边的方法。若单板某处有较大面积的空缺,过波峰会有漫锡现象时,在空缺处应加辅助块。
    辅助边宽度一般为1mm,与主板的连接 以V-CUT为主,也可采用邮票孔。若辅助边较长不易掰板时,可以分段加。当有器件干涉辅助边时,应开铣槽以避开器件。
V单板上有缺角时,应加辅助块补齐,使其规则,方便过设备。
    可用邮票孔加铣槽的方法补齐缺角。
o 常用的几类辅助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