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功率电感

楼主(2020-01-16):
    DCDC的电流3A,功率电感7*7大小,饱和电流4A,实际电流用电流表串进去测1.5A,但是摸着功率电感就会烫。但是长时间用手摸没问题,大概50多度吧,这样算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刚刚又加了负载,大概1.7A,现在就60度了。。。是不是电感值选择不合适

楼主:
    输入19.5V,输出12.4V,频率385k,可是这个▲IL怎么选?20%-30%的电流,是指最大的电流还是实际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加了负载,大概1.7A,现在就60度了。。。是不是电感值选择不合适

    选DCR小的

网友B:
    按照1A的ΔI算,电感要求起码要12uH,7*7的电感在这个感值能做到饱和电流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1A的ΔI算,电感要求起码要12uH,7*7的电感在这个感值能做到饱和电流4A?

    我选的是22uH的,我买的时候跟它强调了,他说是4A以上的,比较厚,但是我觉得实际可能没有,我跟他要规格书没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19.5V,输出12.4V,频率385k,可是这个▲IL怎么选?20%-30%的电流,是指最大的电流还是实际电流?

    ▲IL怎么选?20%-30%的电流
    -----这个▲IL指的是电感的纹波电流(峰峰值Vp-p),一般取最大工作负载电流(Iomax)的20%-30%(▲IL=0.3*Iomax),这样电感中的峰值电流就是(Idc+▲IL/2)=Idc+0.15*Iomax。当电路工作在连续模式时,Idc=Io,这样峰值电流Imax=1.15*Iomax。
电感选型时的Isat要大于这个峰值电流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不同电感厂家对饱和电流的设定条件也会有松有严,很多也不标识出来,所以还是要加余量来增加保险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19.5V,输出12.4V,频率385k,可是这个▲IL怎么选?20%-30%的电流,是指最大的电流还是实际电流?

    ▲IL怎么选?20%-30%的电流
-----这个▲IL指的是电感的纹波电流,一般取工作时最大有效值平均电流(Irms)的20%-30%,这样电感中的峰值电流就是1.3*Irms(Irms+▲IL)。
电感选型时的Isat要大于这个峰值电流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不同电感厂家对饱和电流的设定条件也会有松有严,很多也不标识出来,所以还是要加余量来增加保险系数)。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19.5V,输出12.4V,频率385k,可是这个▲IL怎么选?20%-30%的电流,是指最大的电流还是实际电流?

实际电流用电流表串进去测1.5A
你的万用表如果有真有效值(RMS)功能的话,这个测到的1.5A基本就是我上面说的Iomax了。这样ΔIL纹波电流可以设定为0.3*1.5=0.45A,然后求电感量L。如果设计允许的最大工作电流增大到比如1.7A,那么系统允许的最大纹波电流也会增大到0.3*1.7=0.51A,这样电感量L会变小。不过要注意,这里计算出来的L是指系统允许的最小电感量,如果条件允许(比如成本、体积等),L是可以尽量大的,这样可以减少输出电压的纹波或降低滤波电容的要求。当然,L一旦加大了,体积尺寸不变的话,电感的过流能力肯定是会下降的(因为绕线匝数多了,线径就必然减小,DCR就会增大)。所以,整个电感的选型是一个权衡折中的过程。

网友:
    10uH吧,电感小点电流大点,不要卡着电流设计,容易有问题,7X7的一体式合金电感10uH可以达到4A以上饱和电流

网友D:
    选电感最初始建议去vishay,coilcraft,TDK,murata那些地方选,我看你像是直接在淘宝上问的,那里的水很深,很多都是虚标的,电容也是

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流用电流表串进去测1.5A
你的万用表如果有真有效值(RMS)功能的话,这个测到的1.5A基本就是我上 ...

DCDC是MP1593DN,3A的,实际电路中可能最大会有2.5A,所以Iomax按照2.5A计算?
因为电路中有些负载有的时候不会开,所以有的时候电流只有0.2A,如果0.2A计算,L岂不是会很大?

还是只要大于这个2.5A算出来的电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L怎么选?20%-30%的电流
-----这个▲IL指的是电感的纹波电流( ...

    这种功率电感一般几百mA的时候,温升多少算是比较正常?我得现在要有十几度吧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电感最初始建议去vishay,coilcraft,TDK,murata那些地方选,我看你像是直接在淘宝上问的,那里的水很深 ...

是的,我也是担心,但是比较着急就去中发买的,他说是4A 我其实不太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担心,但是比较着急就去中发买的,他说是4A 我其实不太信。。。

去专门的网站选型后通过型号在淘宝上搜索这样买比较靠谱,不然,淘宝上可以出一堆原厂都没见过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是MP1593DN,3A的,实际电路中可能最大会有2.5A,所以Iomax按照2.5A计算?
因为电路中有些负载有的 ...

    从计算公式也可以看出,这里的电感纹波电流与电感量是呈反比的。按最大的纹波电流(输出负载电流最大时)算出最小的电感量。
    实际选用的电感量要保证大于这个最小值就可以。
    你用2.5A算出来的电感量是可以用在0.2A的工况下,当负载电流小于额定最大负载电流时,可能要按连续模式和非连续模式来分别工作,但是纹波电流应该是不会超过上面计算的最大值(随着输出电流的降低,电流三角波振幅不变(也就是纹波大小不变),不断向下平移,直到下沿触及0A的横轴,进入非连续工作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功率电感一般几百mA的时候,温升多少算是比较正常?我得现在要有十几度吧差不多

    电感参数标注的允许温升一般是按40摄氏度吧。你要保证最大负载下不能超过这个温升(实际上电感内部线圈温度应该比能测量到的外壳温度还会高一些,我觉得最好能限制在30摄氏度以内会好一些吧)。

网友:
    50多读对于电子元器件来说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参数标注的允许温升一般是按40摄氏度吧。你要保证最大负载下不能超过这个温升(实际上电感内部线圈温 ...

    选择  比按照公式计算的电感值大的电感,电流4A,现在只有1.5A温升就有40度了,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以几个参数的最小值为准去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电感最初始建议去vishay,coilcraft,TDK,murata那些地方选,我看你像是直接在淘宝上问的,那里的水很深 ...

是的,我也是担心,但是比较着急就去中发买的,他说是4A 我其实不太信。。。

    可以去立创看看,发货快,总体比淘宝靠谱多了。选型也好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  比按照公式计算的电感值大的电感,电流4A,现在只有1.5A温升就有40度了,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你把电感的3D尺寸列出来,去对照一些大厂的类似尺寸电感规格书,看看标注的电流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0-06-09):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想问,计算出来电感值10uH,选的33uH,电感选太大会容易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感的3D尺寸列出来,去对照一些大厂的类似尺寸电感规格书,看看标注的电流参数是多少。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想问,计算出来电感值10uH,选的33uH,电感选太大会容易发热吗

还有就是,我刚发现,竟然输出没有加电容,但是在下一级的LDO输入都有加,这个会是影响电感发烫的原因吗

网友E:
    电感温度是不是有问题,看是不是在规格书正常工作范围就行了,没有规格书,那不等于瞎说;测电感电流建议用示波器配合电流探头(霍尔效应)去抓,没看见过电感电流用万用表去测量的;确定自己的电感是工作是什么模式下面,是ccm,还是dcm,还是bcm?纹波是不是满足你的设计要求,电感是不是正常工作?是要看你的电感的各个参数是否满足正常工作条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想问,计算出来电感值10uH,选的33uH,电感选太大会容易发热吗

还有就是 ...

兄弟,你们设计buck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连输出电容都不加的么。看来你这要去学习一下buck电路设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想问,计算出来电感值10uH,选的33uH,电感选太大会容易发热吗

电感量大的话,意味着绕线的匝数多,同样尺寸的电感(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哦),要绕更多的匝数,那就只能减小线径了,导致DCR变大,温升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温度是不是有问题,看是不是在规格书正常工作范围就行了,没有规格书,那不等于瞎说;测电感电流建议用 ...

    觉得比规格书里写的温升要高,但是也不排除PCB布局的问题,因为板卡比较小,好几个DCDC,电流都挺大的。
没有您说的那种表笔,只有万用表,当时也是只想看一个大概。
关于电感的相关参数,目前只关注了电感值、最大电流和温升电流。

    确实没什么经验,还需要多向大神们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们设计buck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连输出电容都不加的么。看来你这要去学习一下buck电路设计啊。

    是之前的设计,确实没太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大的话,意味着绕线的匝数多,同样尺寸的电感(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哦),要绕更多的匝数,那就只能减 ...

    还有就是失误。。输出没有加电容,但是在下一级的LDO输入都有加,这个会是影响电感发烫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大的话,意味着绕线的匝数多,同样尺寸的电感(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哦),要绕更多的匝数,那就只能减 ...

看规格书,DCR差不多40-50毫欧,2-3A电流,温度差不多6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