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PID控制问题

楼主(2020-01-16):
一、模糊PID就是指自适应模糊PID吗?
不是,通常模糊控制和PID 控制结合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大误差范围内采用模糊控制,小误差 范围内转换成PID控制的模糊PID开关切换控
制。
2、PID控制与模糊控制并联而成的混合型模糊
PID控制。
3、利用模糊控制器在线整定PID 控制器参数的自适应模糊PID 控制。
一般用1和3比较多,MATLAB自带的水箱液位控制tank采用的就是开关切换控制。由于
自适应模糊PID 控制效果更加良好,而且大多数人选用自适应模糊
PID控制器,所以在这
里主要指自适应模糊PID 控制器。
二、自适应模糊PID的概念
根据PID控制器的三个参数与偏差e 和偏差的变化ec之 间的模糊关系,在运行时不断检
测e及ec,通过事先确定的关系,利用模糊推理的方法,在线修改 PID 控制器的三个参数,
让PID参数可自整定。就我的理解而言,它最终还是--一个
PID控制器,但是因为参数可自
动调整的缘故,所以也能解决不少一般的非线性问题,但是假如系统的非线性、不确定性
很严重时,那模糊PID 的控制效果就会不理想啦。

网友:
模糊PID不是指自适应模糊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