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用两层板

楼主(2020-01-16):
板子带一个 SDRAM,请问下能采用两层板吗?

要跑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速,166Mhz

  • 你標題寫 SRAM,內文卻寫 SDRAM,挖坑給別人跳啊?
  • 如果 166MHz 指的是 SDCLK 的話,因為 SDRAM 上下緣都會動作,實際的時鐘速度是 166MHz x 2 = 333MHz
  • 師傅曾經交代 200MHz 以上就別用兩層板了多年來一直遵守這戒律沒遇到什麼大問題你要問我的話小弟是不建議!

楼主:
超級狗 发表于 2020-1-16 15:29你標題寫 SRAM,內文卻寫 SDRAM,挖坑給別人跳啊?如果 166MHz 指的是 SDCLK 的話,因為 SDRAM ...

谢谢版主指教!!就听版主的...

网友B:
建议至少4层吧,不然你阻抗太难控了,走线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至少4层吧,不然你阻抗太难控了,走线也很难

网友:
两层版,阻抗匹配和走线都有问题。最少4层版。

网友:
ddr3用过两层板,已经大量出货,没什么问题。sdram速率比ddr3低,按理说可以使用,这个还要确认下sdram的高低电平的容限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与所用的主芯片方案有关吧,比如其管脚排布规划是否便于双面板的扇出,信号质量和EMI的设计要求指标等。某些主打低成本应用的芯片,原厂(比如以前有看到过Mstar的电视方案)会有双面板的参考设计,一般会提醒应用者要完全复制以免设计出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机顶盒的双面板,还是DDR3呢,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