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看下电路原理,感谢!

楼主(2020-01-16):
谁帮忙看下电路原理,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蛮好的啊,只用了一个Boost升压芯片,就实现了2个升压输出和一个反压输出,是好事啊,设计简洁、性价比高。
    现在你需要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份原理图谁画的,画的很不错。D3、D4画出了内部二极管的反向,读图就容易多了。
小遗憾是C60电容,参数只写了“22”,后续生产会有分歧,只是应该写成22p或许22pF的。

网友:
    一般来说,芯片厂家的推荐电路里,R25和R26的阻值都会选择的比较大的,这个我也遇到过,厂家的意思是降低功耗。
如果你不是需要刻意的追求低功耗,我觉得选择73.2k和10k的电阻也是可以的,阻抗越大噪音越大,阻抗选择低点,或许对电源的整体EMC都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反压设计好像有点问题,10.4V和16V没问题的,16V输出是以10.4V为基础的升压,虽然没明白D6是干什么用的,但电路是通的。
反压有点问题,D4是不是应该上下再颠倒一下。
反压难分析,我还没想通透,你是不是在反压这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