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后螺丝沾锡拉尖怎么办啊?

楼主(2020-01-16):
波峰焊后螺丝沾锡拉尖,如下图示,怀疑螺丝表面镀层薄了。螺丝表面镀蓝锌,想问下这种镀层是否不会沾锡呢?感谢!
/ a* o% o% L& h' g " N7 T* v4 N1 u/ G

网友:
有一种锡膏叫锡锌铋的,

网友:
    这种你不应该找螺丝供应商去问吗?再说你螺丝帽上锡是什么操作,这个螺丝以后不打算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