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快捷键整理

楼主(2020-01-16):
CAM350快捷键整理

1、ALT+FN           打开新软件
2、ALT+FO           打开文件(PCB)
3、ALT+FS           保存
4、ALT+FA           另存为
5、ALT+FM           两个文件合并,用作对比用
6、ALT+FI+U        输入GERBER文件
7、ALT+FI+G        分层输入GERBER文件
8、ALT+FE+G       与输入文件相反,即输出相应的文件
9、ALT+FI+R         输入钻带
10、ALT+FE+R      输出钻带
11、ALT+FI+M       输入锣带
12、ALT+FE+M      输出锣带
13、ALT+FP+P       打印
14、ALT+EL+S       加大字体
15、ALT+EM           移动
16、ALT+ED           删除
17、ALT+EI             作镜HORIZONTAL
18、ALT+EL+A        增加层,打开另外一层
19、ALT+EA             增加顶点
20、ALT+EC             拷贝
21、ALT+ER             旋转
22、ALT+EE             删除顶点
23、ALT+EG             删除某一段,某一节
24、ALT+EL+L         相对点对位
25、ALT+EL+R         删除层,移开层
26、ALT+EL+O         重新排序
27、ALT+EH+D         改变线粗(改变D码的大小)
28、ALT+EH+T+T     改变字体
29、ALT+EH+I          合并钻孔
30、ALT+EH+E+L/+W        打散/恢复
31、ALT+EH+E+P     打散输入的钻孔,锣带资料
32、ALT+EH+S          打散弧度
33、ALT+EH+O+D     定零点
34、ALT+ET+L           隔开删除,删除指定部分
35、ALT+EJ               连接线,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36、ALT+EV               拖动(成弧度)即任意点
37、ALT+EE               删除最高点(角度处)
38、ALT+AF               加实心圆,即加焊盘
39、ALT+AL               画线
40、ALT+AR               画矩形
41、ALT+AP               自动填充
42、ALT+AX               书写,写文字
43、ALT+AA+C          画实心圆,即两点定圆
44、ALT+AA+2          两点定弧
45、ALT+AA+3          三点定弧
46、ALT+AW             加金属丝

47、ALT+IR+D           查看线守宽,层D码组成部分
48、ALT+IR+R/N        查看钻孔资料/记D码
49、ALT+IR+N            查看网表资料
50、ALT+IS                 查看状况
51、ALT+UC                D码定义把某种图形定义一个D码
52、ALT+UD+A           自动转换
53、ALT+UD+I            D码转换(把某种复杂图形转换为焊盘)
54、ALT+UN                连网(一般连网这后做DRC后才可显示检测资料)
55、ALT+UL+R            切除独立的焊盘
56、ALT+UL+I             切除多余的焊盘
57、ALT+UI+T             钻孔编辑表—复制到外形层
58、ALT+UI+R             优化钻孔
59、ALT+UI+A             添加钻孔
60、ALT+UI+G             转为钻孔
61、ALT+NR                做DRC(帮助检查线距、线宽等)
62、ALT+TA                输入D码大小,D码表
63、ALT+TL                层表,定义层的性质,名称
64、ALT+SU               公,英制转换
65、ALT+ST               字体设置
66、ALT+SO               察看设置
67、ALT+SA               打散时的弧度设置
68、ALT+NO              测铜面积(参数选择为1mil,一般需连网之后再进行测量
69、ALT+IM+P           测量距离

网友:
    CAM350快捷键收藏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