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提供一下Pspice中ELaplace和Glaplace部件的电路,可提供截图……

楼主(2020-01-16):
哪位大神帮忙提供一下Pspice中ELaplace和Glaplace部件的电路,可提供截图,我就说参考一下,谢谢啦

网友:
在网上找了点:

网友:
前面是ELAPLACE和GLAPLACE的原理图和属性图。其中需要设置的是EXPR和XFORM,EXPR是指输入,XFORM是指拉普拉斯方程式。
ELAPLAC输出是电压,GLAPLACE输出是电流。附件是我用这两个图仿真的一些结果,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