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稳压器有一项参数是“回动电压”,请问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1-16):
    选型低压差稳压器的时候看到有一项参数是“回动电压”,网上相关资料很少,想请教大家这项参数的作用。
    还有为了使低压差稳压器输出电压的波动尽量小,需要特别关注哪几项参数?
    谢谢

网友:
    哪个翻译上是回动电压,第一次听啊,dropout voltage

网友:
    你说的是负载突变、电压跌落的幅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