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可以设置隐藏PCB中的元器件吗?

楼主(2020-01-16):
altium软件可以设置隐藏PCB中的元器件吗?
因为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然后就变成了下图,不知道是不是给隐藏了,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焊盘不见,可能是Ctrl+D中的Pad隐藏了(菜单是Design->Board Layers&Colors->Show/Hide)。
丝印不见,可能是开启了单层模式的缘故,shift+s。

网友:
    试试shift 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见,可能是Ctrl+D中的Pad隐藏了(菜单是Design->Board Layers&Colors->Show/Hide)。
    丝印不见,可 ...

哎,确实是隐藏了,还以为是我哪里把文件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