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PCB板上上的不同地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吗?

楼主(2020-01-16):
    咨询一下,PCB板上上的不同地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吗?
比如:GND、GND3V3、GND5V等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隔开一下,数字地都是接到一起的

网友:
    不可以的喔。不同网络的GND要分开,还要注意高速信号线的跨分割问题

网友:
    我都是拿0Ω电阻连接的

网友:
    可以用0Ω电阻连接,然后等板子全部画好了,把0Ω电阻用铜皮短路掉,虽然DRC会出错,但自己已经知道了,这样生产的时候可以少贴一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