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集与错误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64

楼主(2020-01-16):
先说环境:xcode7.3.1,真机9.3.2版本、真机8.4版本
第三方使用cocoaPods管理。
报错如下图:

我在模拟器上设置
Build Active Architecture Only的debug为yes,release为NO。
Valid architectures添加ARM64
模拟器和真机9.3.2版本正常。

真机8.4上报错16个错误。
设置Build Active Architecture Only全NO,Valid architectures添加arm64报错同上。
设置Build Active Architecture Only的debug为yes,release为NO,
Valid architectures移除arm64只报错一个。

设置设置Build Active Architecture Only全NO
Valid architectures移除arm64
真机8.4版本正常。
这种临时解决方法能提交AppStore吗?
为什么会这么报错,有什么方法彻底解决?

在终端使用命令: find . -name *.a -exec lipo -info "{}" \;查看第三方是否支持arm64
结果如下: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Pods/JPush/lib/libjpush-ios-2.1.7.a are: armv7 armv7s i386 x86_64 arm64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xinetong/Ctrls/OfficeCtrl/AdOfficeCtrl/TempCode0525/Schedule/AgoraSDK/libagora_fat.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xinetong/Ctrls/OfficeCtrl/AdOfficeCtrl/TempCode0525/Schedule/AgoraSDK/libagoradep_fat.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Architectures in the fat file: ./xinetong/Ctrls/OfficeCtrl/AdOfficeCtrl/TempCode0525/Schedule/AgoraSDK/libCrasheye.a are: armv7 i386 x86_64 arm64

网友:
在项目中引入SVSegmentedControl.h/.my以及SVSSegmentedThumb.h/.m之后应用引入类,编译时候报错
  •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v6:
  •   "_OBJC_CLASS_$_SVSegmentedControl", referenced from:
  •       objc-class-ref in SVSegmentedControl.o
  • ld: symbol(s) not found for architecture armv6

  • Undefined symbols for architecture armv6:
  •   "_OBJC_CLASS_$_SVSSegmentedThumb", referenced from:
  •       objc-class-ref in SVSSegmentedThumb.o
  • ld: symbol(s) not found for architecture armv6

这种情况一般是库引用的问题,解决办法选择工程的TARGETS-->Build Phases-->Link Binary With Libraries 点击“+”图标添加对应的库。
但是在此地的原因其实也是这样,编译时候找不到对应的类,所以需要我们在Build Phases-->Compile Sources中手动添加SVSegmentedControl.my以及SVSSegmentedThumb.m两项,之后clean项目,重新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