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电源电流的大小呢?

楼主(2020-01-16):
电源电流大小和电压有关系吗?比如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小?

网友:
    感觉得用仪表来测试吧

网友:
    如果是电压源供电,设备功率一定的情况下,P=UI,会出现你说的电压越小电流越大

网友:
    你说的是laygout上还是?

网友:
    一般电压越大,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