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振动传输教学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楼主(2020-01-16):
摘要
鹫前,振动俦输被广泛用于电子、医药等轻工业领域跌及汽率、采矿、冶金、化工、建誊|等颁域。通
过调查,发现对展示掇幼传输原理的振动传输教学系统研究很少。为推广振动传输技术,方便高校和企业
对该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对振动传输教学系娩的开发十分必要。
本文旨在研发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振动传输教学系统,该系统由机械振动平台和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
桃械擐动平台包括参撅郝分、激振部分和底座i部分。控利系统主要衡童控制板和电源动放传媾扳两部分组
娥。主控耱扳趣捶革建飘模块、影D转纯模块、D/A转纯搂块、渡藏群最示搂块、事疆逶臻貘j臭和按键模
块。电源功蔽传巷板由电源模块、功率藏大棱块积俦惑器模块三都分缀成。系统敷辩槽攘蠛为控制对象,
由D/A转化模块产生难弦波经功率放大和半波熬流后驱动机械振动平台,传感器模块采阐搬动信号滤波后
缀A/D模块输入到单片机模块,从而实现了闭环控制。
本文对机械振动平静进行了建模,详细分析了工件在料槽中的蠛劫状态,并对T件传输速度进行了仿
真计算,在此基础上捞建了振动传输系统实骏平台。通过实验手段研究了振动传输速度与振动升角、料槽
静角、振壤和激振频攀簿缀动参羲之闼的关鬃。在该实验平台孛,激旅籁率帮摄蜒通遘软俘改变,振动舟
建秘瓣撵舞角遥过撬穰调簧,摩擦系数霹逶邂簧换王锌实瑷。
通过实验验证了傍粪结果的正确性,表明该教学系统可用于振动传输教学与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课题背景及意义
振动机械是20世纪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类机械,它是利用共振原理来完成各种工艺过程的机械
设备。目前这类机械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各领域,例如采矿、机械、建筑、轻工、食品等。电磁振动料斗,
简称振动料斗,是振动机械的典型代表,它是一种利用电磁力实现连续送料的装置“1。电磁振动料斗靠电
磁力带动料斗作周期性往复振动,利用共振原理使得工件沿着料槽运动,从而达到送料的目的。由于它具
有不需要传动装置、无部件之问的相互摩擦、无需润滑、可靠性高、上料平稳等优点,因而在国民经济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振动料斗是利用振动使工件排列和定向供料的装置,由于其优良的整列定向性能,因此
特别适用于小零件的自动供料,在许多轻工业生产部门(如钟表,自行车、日用五金、制笔、塑料、食品、
日化用品等行业)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在小型零件加工生产线上、电子、
医药等轻工业领域以及汽车、采矿、冶金、化工、建材等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据报道,振动料斗及其相关传输装置约占自动装配系统总成本的1/3.另外,有关研究表明自动化生
产系统失败的事例中约有一半与振动料斗有关”1。由此可见对振动料斗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振动料斗
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自四十年代末开始使用直线式电磁振动料斗送料起,振动料斗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可以说振动料斗的研究和发展是机械制造业50年发展的缩影,从最初的机械驱动方式到电磁
驱动方式再到以压电陶瓷为代表的晶体压电式驱动方式;从振动料斗最初依靠经验积累的人工修磨到许多
先进的制造技术,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动态仿真与控制(DS&c)、柔性制造(F姒)等都渗透到这一领域。
振动传输的广泛应用加快了对其研究的步伐,研究振动传输装置的单位较多,而研究用于教学的振动
传输系统却很少。为了更好地研究振动传输,这就需要一种能展示振动传输原理的仪器一振动传输教学
系统。振动传输教学系统就是一种通过改变振动参数(料槽升角a、振动升角B、振幅、激振频率),来
研究工件传输情况的仪器。振动传输教学系统的研制有很大的意义,有利于振动传输的教学与研究。目前,
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振动课程,有了振动传输教学系统就有利于高校教学,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振动的原理
及其应用。由于振动传输的广泛应用,企业也需要用它作为员工技术培训的仪器。因此,研究本课题具有
很大的意义。本课题也就是基于此目的而提出的。
1.2振动传输概述
通常认为振动是有害的,因而要通过隔振或主动控制等措施予以消除.事实上,振动也有其有利的一
面,利用振动原理可以实现一般机械所难以达到的功能,振动送料即是其中一例。振动输送机械节能,
体积小、耗电省、效率高,可用于输送物料、给料或卸料工作效率高,结构简单,易输送高温等其他输送
方式不宜实现的物料,输送量均匀、可调。因为其实现了连续送料,并且由于是微幅振动,工件在料槽上
平稳传输,所以在此过程中没有剧烈的冲击和碰撞,且不需要机械传动装置,所以摩擦磨损很小,噪声小,
寿命长,故障少,维护比较简便,而且制造成本也较低,另外,可以通过在料盘上设计一系列的定向、推
挡机构方便的实现工件的定向、剔除、分选,因此它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2.1振动传输装置的特点
振动传输装置与其他形式的工件定向供料机构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l
东南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1.由于振动传输装置无需机械传动装置,没有相互摩擦的运动部件,无需润滑,故易于维护,故障
少,可靠性高。
2.由于是微幅振动,工件在料槽上能平稳传输,不发生机械搅拌、撞击和强烈的摩擦作用,因而工
作平稳。
3.适用范围很广.一般中小型零件都能适用,特别适用于那些尺寸小、重量轻、强度低的零件自动
上料,且易于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4.传输效率高。如直径为300ram的振动传输装置,上料速度可达4一lOre/rain。
5.由于靠振动传输工件,机械结构紧凑,维护方便,故使_【}j寿命长,成本低。
振动传输装置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工作时有噪音,特别当工件较大或振动间隙调整不当时,会产生较强烈的撞击噪音。设计正确和
调整合适时,可以减小或避免噪声,对大型振动传输装置应以隔罩进行屏蔽。
2.不宜输送尺寸和重量较大或有油污、水渍的零件。对于全部浸泡在机油或乳化液中的工件,仍能
定向供料。
3.在振动传输装置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棘手的问题。以前料盘设计与制造往
往需要由手工来完成,在实际制造中,只能凭经验来做,边调整边修磨,加:T=周期很长,而且过分依赖工人
师傅的经验技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传送的工件发生了改变,料盘和定向机构必须重新设计、加
工,造成人工和成本的很大浪费。国外常把零件定向传输方法及相应的定向机构作为企业的专门技术,甚
至“黑色艺术”。
1.2.2振动传输装置的分类
振动传输装置结构多样,可按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分类:
一.按振动传输装置的运动方式可分为:
1.直线型振动料斗。它是较为常用的料斗形式之一。直线型又分轴向振动和径向振动两种。
2.平旋型振动料斗.平旋型又可细分为椭圆振动、圆振动和扭振动三种。
3.涡旋型振动料斗。
二.按振动传输装置的驱动方式可分为:
1.惯性式振动料斗.它是利用惯性力来驱动料斗工作的,可细分为震动电机、偏心激振器和惯性激
振器三种。
2.电磁式振动料斗。这种形式的振动料斗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料斗形式。在电磁铁线I翻输入交变
电流,铁芯和衔铁在磁力的作用下产生吸合运动,带动倾斜安装的支撑弹簧产生微幅往返扭振,料盘则在
弹簧的作用下,作小振幅高频率的上下往复运动。
3.液力式振动料斗。可分为液力马达和液力激振器两种。由于其结构复杂,噪音难以消除,故目前
以很少采用。
4.气动式振动料斗。有启动马达驱动和空气激振器驱动等方式。由于结构复杂,成本较高,故目前
很少采用。
5.压电晶体式振动料斗这是一种新型的,越来越广泛被采用的振动方式。弹簧钢片的两面都涂敷有
压电晶体层,通过输入交流电压,压电晶体产生伸缩运动,驱使弹簧片进行往复弯曲弹性变形,从而驱使
料盘按所需的方式振动,实现工件的定向输送。
三.振动传输装置按照主振弹簧形式可以分为:
1.板弹簧式电磁振动料斗。
2.螺旋弹簧式电磁振动料斗。
3.橡胶弹簧式电磁振动料斗。
四.振动传输装置按照工作状态可以分为:
1.超远共振式振动料斗。频率比Z=2.5~3。
第一章绪论
2.低近共振式振动料斗。频率比Z=0.7~0.95。
五.振动振动传输装置按给料量调节方式可以分为:
1.调节振幅和频率的调节方式。分为调节激振力和调节激振方向两种。
2.调节给料截面的方式。一般有手动闸门、电动闸门、气动闸门和液压闸门等。
六.振动传输装置从供电方式看,可以分以下三种: 1.交流激磁。即直接通交流电,系统振动频率6000姗,对应于50Hz。一般用于微型激振器。
2.半波整流供电。应_【}=l整流二极管整流,相当于应用了正弦波的半个周期,所以振动频率3000次/分。
目前可利用可控整流器调节电流。
3.半波整流加直流。振动频率3000;次./分。
1.2.3两种典型的振动传输装置
电磁振动料斗如图卜1所示,由具有螺旋料槽的料盘,支承弹簧,电磁振动器,底座及减振底脚等基
本构件组成。当电磁铁线圈中通入交变电流后,电磁铁吸合,料盘被带动,当线圈中没有电流时,在弹簧
恢复力的作用下,料盘被带动,如此往复作小振幅高频率的上下往复振动。工件在惯性力、重力和摩擦力
的综合作用下,沿科盘内壁的螺旋槽向上移动。并在上移过程中通过定向机构自动定向,然后由料盘上部
出口处进入输料槽,送往加工位置。通过改变电磁铁线圈的输入电压,可以调整料盘的振幅,进而调整料
斗的送料率。上述电磁铁驱动方式是晟常见、最基本的一种驱动方式。
图1-1电磁式振动料斗
1.料盘2.支撑弹簧3.电磁振动器
4.底座5.减振底脚
图卜2压电式振动料斗
1.料盘2.弹簧片3.压电晶体层
4.钢片5.引线6.底座7.减振底脚
如图1—2所示为一种压电晶体驱动的振动料斗结构示意图,钢片的两面都涂覆了压电晶体层,通过引
线输入交流电压,压电晶体产生伸缩运动,驱使钢片和弹簧片进行往复弯曲弹性变形,从而驱使料盘按所
需方式振动,实现对工件的定向与输送.这种驱动方式取消了电磁铁,简化了机械结构,并使得调试、保
养及维修更加方便快捷。
1.2.4振动传输装置的工作原理
如图卜3所示,料槽1由固定在底座6上的板弹簧3支承,电磁振动器的铁芯和线圈4固定在底座上,衔铁
5固定在料槽底部,当工频交流电或经半波整流的脉动电压通入线圈后。在电流从零升到最大的l/4周期内,
电磁吸引力逐渐增大,料槽被吸引向左下方运动,而当电流从最大逐渐降到零时,料槽在支承弹簧的作用
下向右上方返回。由此不断产生往返振动,位于料槽上的工件2在惯性力、重力和摩擦力的综合作用下便
产生自左向右的上升运动。图中,B称为振动升角,就是料槽振动方向与工件沿料槽运动方向问的夹角a

附件下载:

网友:
调节给料截面的方式。一般有手动闸门、电动闸门、气动闸门和液压闸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