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

楼主(2020-01-16):
求教 弹簧天线确定长度和直径的方法

网友:
    首先看你要做什么频段的天线,就可以算出天线长度,然后看你的空间的限制影响绕弹簧的大小,弹簧的线径粗细,最后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