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走线需要注意什么?请大神们不吝指教

楼主(2020-01-16):
金手指走线需要注意什么?请大神们不吝指教. g' o. p! H/ [, y

网友:
    注意电源的载流能力,铺铜铺到半手指,注意金手指切斜边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4050-1-1.html

网友:
    记得论坛里面有,搜下

网友:
    论坛,百度文库,都有

网友:
    注意载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