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sata引脚定义

楼主(2020-01-16):
最近在弄的一个设计,领导要求sata接口采用M2 B KEY,减小产品尺寸。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上面显示的sata信号都是SATA-A+/-和SATA-B+/-。但是我们芯片手册上是SATA-TX+/-和SATA-RX+/-。

现在问题如下:
1.SATA-A+/-是否对应TX+/-,SATA-B+/-是否对应RX+/-?
2.这个定义是针对的host还是device?我们是应用为host端,是否直接将TX+/-连到M.2-B KEY连接器的pin 47/49; RX+/-连到M2连接器pin 41/43?
3.M2 SATA应用中,除了SATA-TX,SATA-RX两对差分线。只需将PIN69拉低到GND网络。就可自动识别成SATA,而不是PCIE?
4.除了SATA-TX+/-,SATA-RX+/-,PIN69(PEDET NC-PCIE/GND-SATA)这五个信号外,其他的引脚都可以悬空?

网友A:
    还是淘宝买个现成转接卡量一下来得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淘宝买个现成转接卡量一下来得靠谱。。

现在问题是没地方买啊。就算淘宝上有人卖,人家也不会给你提供设计图纸的,没图纸怎么知道M2插座上引脚接到cpu的什么引脚上去。

网友:
    1.SATA-A+/-对应TX+/-,SATA-B+/-对应RX+/- 2.TX+/-接 47,49.RX+/-接41,43

网友:
    68脚还要接32.768 CLK的、。69脚我是用GPIO去控的。

网友B:
这个是我以前做过的,在RK3288上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以前做过的,在RK3288上验证过

    谢谢大神,这里的tx_p/n和rx_p/n是直接连到RK3288的吗?
    那个32768的时钟估计是rtc时钟,可以忽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里的tx_p/n和rx_p/n是直接连到RK3288的吗?
那个32768的时钟估计是rtc时钟,可以忽略的。

    不是到3288,是一个USB转SATA的芯片。3288只是USB连这芯片。32.768好像不能省,具体你要看看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到3288,是一个USB转SATA的芯片。3288只是USB连这芯片。32.768好像不能省,具体你要看看规范

    这个M2连接器是和3288(usb转SATA芯片)在一个板子上吗?工作时外面在插一个M2接口的sata硬盘吗?

网友B:
    是同一块板上的啊,你看淘宝的RK3288广告机都是这样的,带有4G和M.2接口的SATA

网友:
    cpu上有Sata接口的就用Sata接口,没有的直接用usb转sata芯片转一下也一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块板上的啊,你看淘宝的RK3288广告机都是这样的,带有4G和M.2接口的SATA

    好的。那你提供的这个图和我的应用一样。谢谢

网友C(2020-04-10):
    请问楼主,这个原理图实现了吗?我们现在也要用M.2 NGFF SATA3协议的固态硬盘,想借用这个电路。不知是否可行?另外第10脚das是干嘛用的,接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原理图实现了吗?我们现在也要用M.2 NGFF SATA3协议的固态硬盘,想借用这个电路。不知是否可 ...

    pcb还没回来。板厂回复要到20号以后。

网友C:
    还想请问下,m.2硬盘供电电流要多大?

网友:
    買個現成來測試一下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想请问下,m.2硬盘供电电流要多大?

    这个要看你用的M2硬盘参数。一般如果是sata接口的功耗小些。pcie接口的功耗大。

网友D:
    量产 参考下M.2  PCIE-SATA

网友:
    请问你这个原理图只是sata的,那如果是pcie的话,69脚不接,还是只需要41.43.47.49两路差分对信号传输就可以了吗?其他差分对信号引脚都还是不用接吗?另外38脚 10脚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这里的i2c,要怎么控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 参考下M.2  PCIE-SATA

    请问你这个原理图只是sata的,那如果是pcie的话,69脚不接,还是只需要41.43.47.49两路差分对信号传输就可以了吗?其他差分对信号引脚都还是不用接吗?另外38脚 10脚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这里的i2c,要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原理图只是sata的,那如果是pcie的话,69脚不接,还是只需要41.43.47.49两路差分对信号传输就 ...

pcie的ssd需要pcie引脚的。一般的pcie是M KEY。sata用的B KEY。

信号定义可参考这个:https://blog.csdn.net/greless/article/details/51698662

网友:
    我看有不少人SATA都接错的,还是要按规范来

网友(2021-05-26):
    最把Symbo做成与规范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e的ssd需要pcie引脚的。一般的pcie是M KEY。sata用的B KEY。

信号定义可参考这个:https://blog.cs ...

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2021-08-14):
    https://www.congatec.com/fileadm ... ference_Designs.pdf
这个是主板上的原理图

网友E(2021-11-11):
sata B keyM.2的68脚用不用接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ta B keyM.2的68脚用不用接时钟?

不用,我做的B KEY和M KEY都没用到这个时钟。ssd都是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