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冲激响应和脉冲响应产生长拖尾的物理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1-16):
请教,冲激响应和脉冲响应产生长拖尾的物理原因是什么?

楼主:
为什么下降沿比上升沿拖尾更严重?

网友A:
理想波形变成非理想波形,是因为通道带宽有限、对高频分量选择性衰减,导致上升、下降时间增加。
至于下降时间增加得更多、拖尾更严重,一个解释是:典型的CMOS开关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波形变成非理想波形,是因为通道带宽有限、对高频分量选择性衰减,导致上升、下降时间增加。
至于下降 ...

图中的信号是在仿真软件里人为产生的,在进入通道前,波形是好的,没有失真,在经过通道后才失真,跟cmos没关系。

网友B:
Channel的模型是什么样的?cmos开关应该是上升沿更缓一些,因为pmos的开关时间比nmos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nnel的模型是什么样的?cmos开关应该是上升沿更缓一些,因为pmos的开关时间比nmos的大。

就是平常的serdes高速链路通道啊,比如损耗为20~30db的链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信号是在仿真软件里人为产生的,在进入通道前,波形是好的,没有失真,在经过通道后才失真,跟cmos ...

可能我搞错了(cmos应该是下降沿快于上升沿),但仿真软件要用到模型。
这个模型可能是简单的RC低通滤波,高频分量衰减掉了,边沿变缓了。
因为有能量的存储,下降沿变得更缓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annel的模型是什么样的?cmos开关应该是上升沿更缓一些,因为pmos的开关时间比nmos的大。

可能我搞错了(cmos应该是下降沿快于上升沿),但仿真软件要用到模型。
这个模型可能是简单的RC低通滤波,高频分量衰减掉了,边沿变缓了。
因为有能量的存储,下降沿变得更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平常的serdes高速链路通道啊,比如损耗为20~30db的链路

从频域看,信道可以简化为一个低通滤波器(LPF)模型,有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搞错了(cmos应该是下降沿快于上升沿),但仿真软件要用到模型。
这个模型可能是简单的RC低通滤波 ...

因为有能量存储,下降沿更缓一些,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能量存储,下降沿更缓一些,这句话怎么理解?

参考下网络图片,我是这样认为的:
上升时间R1*C1,下降时间(R1+信号源内阻)*C1,这样下降沿长些。

网友:
这是个很好地问题。在某届design con会议上,有华为的人研究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依旧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坐等信号处理方面的大神解答

网友(2020-02-27):
坐等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