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楼主(2020-01-17):
PID增量式算法
离散化公式:
Cu(k)= u(k)- u(k-1)
(()-=Kl<()-(-1)]Kie(k)+KdI[()2e(k-1)+e(k-2]
进一步可以改写成
(Cu(k)=Ae(k)-Be(k-1)+Ce(k-2)
对于增量式算法,可以选择的功能有
(1)滤波的选择
可以对输入加一个前置滤波器,使得进入控制算法的给定值不突变,而是有一一定惯性
延迟的缓变量。
(2)系统的动态过程加速
在增量式算法中,比例项与积分项的符号有以下关系:如果被控量继续偏离给定值,
则这两项符号相同,而当被控量向给定值方向变化时,则这两项的符号相反。
由于这- -性质,当被控量接近给定值的时候,反号的比例作用阻碍了积分作用,因而
避免了积分超调以及随之带来的振荡,
这显然是有利于控制的。
但如果被控量远未接近给定
值,仅刚开始向给定值变化时,由于比例和积分反向,将会减慢控制过程。
为了加快开始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设定- 个偏差范围
v,当偏差|e(t)|< 时,即被控
量接近给定值时,就按正常规律调节,而当
lt(t)>=时, 则不管比例作用为正或为负,都
使它向有利于接近给定值的方向调整,即取其值为
l()-e(t-1)|,其符号与积分项- -致。利用
这样的算法,可以加快控制的动态过程。
(3) PID增量算法的饱和作用及其抑制
在PID增量算法中,由于执行元件本身是机械或物理的积分储存单元,如果给定值发
生突变时,由算法的比例部分 和微分部分计算出的控制增量可能比较大,
如果该值超过了执
行元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那么实际上执行的控制增量将时受到限制时的值,
多余的部分将
丢失,将使系统的动态过程变长,因此,需要采取一- 定的措施改善这种情况。
纠正这种缺陷的方法是采用积累补偿法,当超出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时,将其多余部
分积累起来,而一旦可能时,再补充执行。.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