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讲解一下选择求解器的顺序?

楼主(2020-01-17):
求教大神讲解一下选择求解器的顺序,我一直以为调整solver options,一般定步长选ode14x,变步长选择ode23t就好,从来没有涉及过solver configuration(f(x)=0)模块的参数设置。在做一个例子的时候发现不设置solver configuration只选择solver options为ode14x和设置solver configuration为向后欧拉算法,选择ode45的计算结果相差很远。哪怕是solver options选择了ode14x,solver configuration为向后欧拉算法,计算结果也不相同。
我是不是混淆了这两块的概念?求科普~顺便求教设置的顺序

网友:
powergui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不同版本的设置都不一样
个人感觉是调小步长,具体的ode多少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