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电子秤ADC(HX711)芯片采集PT100热电阻产生的信号吗?

楼主(2020-01-17):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温度的采集范围可以在-200℃~+850℃。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

    如题,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P100本身就要用电桥出来差分放大给ADC,如果用电子秤芯片,设计好电桥电阻,应该可行的吧?!

    PT100 一般的热电阻值表(仅供参考):

    -50度 80.31欧姆-40度 84.27欧姆-30度 88.22欧姆-20度 92.16欧姆-10度 96.09欧姆0度 100.00欧姆10度 103.90欧姆20度 107.79欧姆30度 111.67欧姆40度 115.54欧姆50度 119.40欧姆60度 123.24欧姆70度 127.08欧姆80度 130.90欧姆90度 134.71欧姆100度 138.51欧姆110度 142.29欧姆120度 146.07欧姆130度 149.83欧姆140度 153.58欧姆150度 157.33欧姆160度 161.05欧姆170度 164.77欧姆180度 168.48欧姆190度 172.17欧姆200度 175.86欧姆

网友:
    电子秤芯片,设计好电桥电阻,应该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