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序列运算及其MATLAB的等效表示

楼主(2020-01-17):
本文介绍几种基本序列运算的MATLAB函数表示,之后通过实例调用这些函数实现序列的基本运算。

目录

       1. 信号相加

       2. 信号相乘

       3. 信号翻转

       4. 加权(乘以常数)

       5. 移位

       6. 样本累加

       7. 样本乘积

       8. 信号能量

       9. 信号功率

1. 信号相加

这是一个样本对样本的相加。表示式为:

注意:序列的位置要对应,长度要相等,如果长度不等,则要扩大或延长使长度相等且位置对应。

对应的函数为:

  • function [y,n] = sigadd(x1,n1,x2,n2)
  • % implements y(n) = x1(n) + x2(n)
  • % [y,n] = sigadd(x1,n1,x2,n2)
  • %——————————————————————————————
  • % y = sum sequence over n, which includes n1 and n2
  • % x1 = first sequence over n1
  • % x2 = second sequence over n2( n2 can be different from n1)
  • %
  • n = min( min(n1), min(n2) ):max( max(n1), max(n2) ); %duration of y(n)
  • y1 = zeros(1,length(n)); y2 = y1; %initialization
  • y1( find( ( n >= min(n1) )&( n <= max(n1) ) == 1  )  ) = x1; %x1 with duration of y1
  • y2( find( ( n >= min(n2) )&( n <= max(n2) ) == 1  )  ) = x1; %x2 with duration of y2
  • y = y1 + y2;

代码中用到了find线性索引函数,不了解的话可以参考博文:【 MATLAB 】find 函数的使用(线性索引)

2. 信号相乘

这是一个样本对样本的相乘(或称为点乘‘.*’),表示式为:

对+运算符所有的限制同样对.*运算符适用。

下面直接给出函数:

  • function [y,n] = sigmult(x1,n1,x2,n2)
  • % implements y(n) = x1(n)* x2(n)
  • %[y,n]=sigmult(x1,n1,x2,n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y = product sequence over n, which includes n1 and n2
  • % x1 = first sequence over n1
  • % x2 = second sequence over n2( n2 can be different from n1)
  • %
  • n = min( min(n1), min(n2) ):max( max(n1), max(n2) ); %duration of y(n)
  • y1 = zeros(1,length(n)); y2 = y1; %initialization
  • y1( find( ( n >= min(n1) )&( n <= max(n1) ) == 1  )  ) = x1; %x1 with duration of y1
  • y2( find( ( n >= min(n2) )&( n <= max(n2) ) == 1  )  ) = x2; %x2 with duration of y2
  • y = y1 .* y2;

3. 信号翻转

在MATLAB中,这个运算对样本值用函数fliplr(x)实现,对样本位置通过函数-fliplr(n)实现,函数如下:

  • function [y,n] = sigfold(x,n)
  • %implements y(n) = x(-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y,n] = sigfold(x,n)
  • y = fliplr(x);
  • n = -fliplr(n);

不了解fliplr(x)的话,看博文:【 MATLAB 】fliplr 函数介绍(从左到右翻转阵列)

4. 加权(乘以常数)

a{ x(n) } = { a* x(n

在MATLAB中,直接使用*运算符就可以了。

5. 移位

关于移位,请看这篇文章:

基于MATLAB序列运算的序列移位的函数实现

6. 样本累加

样本累加区别于信号相加,它是将该序列的样本值全部加起来,使用 sum( x(n1:n2) )函数来实现。

7. 样本乘积

样本乘积有别于信号相乘,它是将该序列的样本值连乘得到,使用函数 prod( x(n1:n2) )即可实现。

prod函数的相关知识,见:MATLAB的prod函数介绍(Product of array elements)

8. 信号能量

一个序列的能量有下式给出:

下面给出两种方法计算信号能量:

  • Ex = sum( x.* conj(x) )  % one approach
  • Ex = sum( abs(x) .^2 ) % another approach

9. 信号功率

基波周期为N的周期序列  的平均功率给出为:

相应的MATLAB代码为:

P=(1/N)sum( abs( x(1:N-1) ).^2 )

实例解析

,

确定并画出下列序列:

a.

b.

题解: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generate x(n)
  • n = [-2:10];
  • x = [1:7,6:-1:1];
  • subplot(3,1,1)
  • stem(n,x);
  • title('original sequence');
  • xlabel('n');ylabel('x(n)');
  • %x1(n)=2x(n-5)-3x(n+4)
  • [x11,n11]= sigshift(x,n,5);
  • [x12,n12]= sigshift(x,n,-4);
  • [x1,n1] = sigadd(2*x11, n11, -3*x12, n12);
  • subplot(3,1,2)
  • stem(n1,x1);
  • title('sequence in example a');
  • xlabel('n');ylabel('x1(n)');
  • %x2(n) = x(3-n) + x(n)x(n-2)
  • [x21,n21]=sigfold(x,n);
  • [x21,n21] = sigshift(x21,n21,3);
  • [x22,n22] = sigshift(x,n,2);
  • [x22,n22] = sigmult(x22,n22,x,n);
  • [x2,n2] = sigadd(x21,n21,x22,n22);
  • subplot(3,1,3);
  • stem(n2,x2);
  • title('sequence in example b');
  • xlabel('n');ylabel('x2(n)');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