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vim ctags的使用方法吧

楼主(2020-01-17):
windows下很多人都使用source insight 编写和查看代码。linux下可以使用VIM,刚开始会觉得VIM像windows下的记事本,而如果使用得当,它并不比source insight 逊色。
    在这里,我会尽我所能细致地讲清楚如何把vim变成source insight, 然而你仍然需要积极地思考,并且必须自己去摸索一些东西。
    为了避免过于罗嗦,我把基础的部分放在后面,如果你越看越觉得太简单了,那么本文并不适合你;如果看完前面的仍有疑问或者看不懂前面说的是什么东西,不用担心,后面会有一些必备的知识介绍。

一、用好系统自带软件ctags
大部分的unix系统都有ctags软件,它能跟vim很好地合作。
用途:
    生成c语言的标签文件,实现相关c文件之间的跳转。
用法:
    1.生成标签文件
        在当前目录下(运行$提示符后面的命令):
        $ctags -R .
      -R表示recursive,递归,为当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中的c文件生成标签文件。最后一个.表示在当前目录。
        运行完当前目录会多一个文件tags,就是c标签的索引文件。

    2.跳转
        1)用vim打开一个已经建过标签的c文件
        2)ctrl+] 找到光标所在位置的标签定义的地方
        3)ctrl+t 回到跳转之前的标签处
    注意:此时运行vim,必须在"tags"文件所在的目录下运行。否则,运行它会找不到"tags"文件,而需要在vim中用":set tags="命令设定"tags"文件的路径。对于一个稍微大点的项目,你可能在任何一个目录下打开vim,然而在每个目录下都生成一个tags文件并不 是个好主意,那么如何解决呢?方法是在.vimrc中增加一行:
        set tags=tags;/
    这是告诉vim在当前目录找不到tags文件时请到上层目录查找。

二、需要额外安装的脚本:

1、taglist
下载地址http://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273
若你下载时地址已改变,请到 www.vim.org 找到正确的地址,这很简单。

用途:
    打开后,可以显示源码的整体架构,方便地进行跳转。(用惯source insight的人一定勾起某些回忆了^_^)
用法:
    下载插件并安装,使用时在vim中输入命令
        :Tlist
    即可打开/关闭taglist窗口。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设定快捷键,在.vimrc中增加一行:
        nnoremap <silent> <F8> :TlistToggle<CR>
    这样在vim中按F8就可以打开/关闭taglist了。
    更多相关配置请看后面关于.vimrc的介绍。

三、基础知识探讨

    约定:为了方便和准确,我们约定本文中"$"标示符后的命令为在终端下运行,而":"后的命令为在vim中运行。

VIM的配置文件一般放在用户主文件夹下,也就是非root状态时在终端运行
        $cd ~/
    会到的那个目录,文件名为.vimrc。
    看不到?有两个可能:
        1、文件名前面有一个点,表示是隐藏文件,ls查看时需加-a选项。
            $ls -a
        2、你还没有建.vimrc文件,自己创建一个就行,先建个空的吧,以后可以不断往里面填东西。
            $touch .vimrc

    主文件夹下还有一个.vim文件夹,没有请自己mkdir
        $mkdir ~/.vim
    在.vim文件夹下,再建两个子文件夹:plugin和doc
        $mkdir ~/.vim/plugin
        $mkdir ~/.vim/doc
    plugin文件夹下放插件,doc文件夹下放相应的help文档。
    去下一个taglist吧(我们应该把它叫作脚本还是插件呢?它是放在plugin文件夹下的,那么应该是插件;而在vim.org,它是作为scripts存在,那么应当是脚本。),我们当作例子来请解。
    下载的是一个zip包,把它放在 ~/.vim 目录下,然后
        $unzip filename.zip
    它已经自动把taglist.vim和taglist.txt分别放到plugin、doc文件夹下了。
    这时重新启动vim
        $vim
    运行
        :Tlist
    发现旁边多了一栏没有?如果你打开的是c文件,并且已经生成了tags文件,那么里面应当会显示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个时候,taglist的help文档已经在 ~/.vim/doc 目录下了,但是你在vim下敲
        :help Tlist
    却没有任何反应,那是因为vim还没有获取帮助文档里面的tag,解决方法是在vim下
        :helptags ~/.vim/doc
    现在,你再
        :help Tlist
    看看有没有反应?

    关于.vimrc
    我自己的.vimrc也在不断地完善中,完善的过程中得益于从网络上获取的很多知识,感谢提供信息的朋友,也是他们促使我写下这篇东西。我把自己.vimrc的一部分贴在下面,你可以把这些根据需要加到你的.vimrc里面去。

".vimrc
"""""""""""""""""""""""""""""""""""""""""""""""""""""""""""""""
eneral
"""""""""""""""""""""""""""""""""""""""""""""""""""""""""""""""
"For ctags, then it can find the 'tags' file even not in current directory
set tags=tags;/

"Get out of VI's compatible mode..
set nocompatible

"Sets how many lines of history VIM har to remember
set history=400

"Set to auto read when a file is changed from the outside
set autoread

"Have the mouse enabled all the time:
"when you need to copy from vim, maybe you have to ':set mouse=' first
set mouse=a

"""""""""""""""""""""""""""""""""""""
olors and Fonts
"""""""""""""""""""""""""""""""""""""
"Enable syntax highlight
syntax enable

"set colorscheme
colorscheme elflord
"endif

"""""""""""""""""""""""""""""""""""""
IM userinteRFace
"""""""""""""""""""""""""""""""""""""
"Set 7 lines to the curors away from the border- when moving vertical..
set so=7

"Turn on WiLd menu
set wildmenu

"Always show current position
set ruler

"The commandbar is 2 high
set cmdheight=2

"Show line number
set nu

"Set backspace
set backspace=eol,start,indent

"Bbackspace and cursor keys wrap to
set whichwrap+=<,>,h,l

"show matching bracets
set showmatch

"How many tenths of a second to blink
set mat=2

"Highlight search things
set hlsearch
"imediately show the search result
set is

"""""""""""""""""""""""""""""""""""""
" Folding
"""""""""""""""""""""""""""""""""""""
"Enable folding, I find it very useful
set nofen
set fdl=0

"""""""""""""""""""""""""""""""""""""
ext options
"""""""""""""""""""""""""""""""""""""
set expandtab
set shiftwidth=2
set ambiwidth=double
set smarttab
"Set Tab=4 spaces
set ts=4
set lbr
set tw=500
set selection=inclusive
   """"""""""""""""""""""""""""""
   " Indent
   """"""""""""""""""""""""""""""
   "Auto indent
   set ai
   "Set auto indent width = 4 spaces
   set sw=4

   "Smart indet
   set si

   "C-style indenting
   set cindent "usage: select codes, press '=' key, the codes will autoindenting

   "Wrap lines
   set wrap

"Encoding settings
if has("multi_byte")
    " Set fileencoding priority
    if getfsize(expand("%")) > 0
        set fileencodings=ucs-bom,utf-8,cp936,big5,euc-jp,euc-kr,latin1
    else
        set fileencodings=cp936,big5,euc-jp,euc-kr,latin1
    endif

    " CJK environment det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setting
    if v:lang =~ "^zh_CN"
        " Use cp936 to support GBK, euc-cn == gb2312
        set encoding=cp936
        set termencoding=cp936
        set fileencoding=cp936
    elseif v:lang =~ "^zh_TW"
        " cp950, big5 or euc-tw
        " Are they equal to each other?
        set encoding=big5
        set termencoding=big5
        set fileencoding=big5
    elseif v:lang =~ "^ko"
        " Copied from someone's dotfile, untested
        set encoding=euc-kr
        set termencoding=euc-kr
        set fileencoding=euc-kr
    elseif v:lang =~ "^ja_JP"
        " Copied from someone's dotfile, unteste
        set encoding=euc-jp
        set termencoding=euc-jp
        set fileencoding=euc-jp
    endif
    " Detect UTF-8 locale, and replace CJK setting if needed
    if v:lang =~ "utf8$" || v:lang =~ "UTF-8$"
        set encoding=utf-8
        set termencoding=utf-8
        set fileencoding=utf-8
    endif
else
    echoerr "Sorry, this version of (g)vim was not compiled with multi_byte"
endif

"""""""""""""""""""""""""""""""""""""
"plugins

"""""""""""""""""""""""""""""""""""""
" Tlist
if &diff
let Tlist_Auto_Open=0 "don't auto pen when compare two files
else
let Tlist_Auto_Open=1 "auto pen Tlist when open a file
endif

"set taglist window in right, delete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don't like
let Tlist_Use_Right_Window=1
let Tlist_Auto_Update=1
let Tlist_File_Fold_Auto_Close=1
"auto close Tlist when exiting file.
let Tlist_Exit_OnlyWindow = 1

nmap <F7> :copen<CR>
nmap <F6> :cclose<CR>

网友:
vim ctags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