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设计规范--钢网、阻焊和丝印

楼主(2020-01-17):
PCB CAD设计规范--钢网、阻焊和丝印
4.8 钢网
钢网文件在CAD设计中必须满足:
o 所有SMT器件在钢网中都必须开口。
o 窗口回流器件在钢网中需要开口。
o 屏蔽罩等需要进行SMT加工的器件需有焊盘开口。
o 所有钢网开口与焊盘的大小一致,为1:1开口。
o 所有器件开口位置需与器件焊盘位置完全重叠。
o 单板辅助边上的基准点和单元板上的基准点在钢网中需要开口,大小、位置要求完全一致。
o 个别器件的基准点在钢网中不开口。
o 除上述开口外,钢网中不允许有其他开口。
4.9 阻焊
o 所有焊盘的阻焊开窗比焊盘大8~10mil。
o 管脚间距小于等于0.5mm的QFP等元器件的绿油桥不作要求,有PCB厂家处理增加绿油桥。
o 卧装晶体、卧装电压调整器等器件下方的接地铜箔上要求开阻焊窗。
o 基准点中心2mm直径范围内无阻焊。
o BGA下方过孔不开阻焊窗,直接覆盖绿油,并要求厂家做塞孔处理。
o 一般过孔的阻焊开窗设置正反面均为孔径+5mil。测试过孔的阻焊开窗设置正面为孔径+5mil,反面为焊盘直径+8mil。
o 所有布线上不允许开阻焊窗。当有特殊需求,布线上要求露锡时,焊盘与露锡线段必须有绿油桥隔离。

4.10 丝印
板名、版本规定:
o PCB上的板名应是符合《PCB投板申请表》要求的一个字符串,其中最后一位的“B”字母属于母板专用。
o 处于开发状态的样板的版本,应对同一板名的不同设计版本在板名后加数字后缀标识为“板名+.1”、“ 板名+.2” 、“ 板名+.3”、……;不另加版本号。
o 开发部在开发转中试第一次归档到中试文件中心的PCB文件应有版本号REV.0 ,且开发状态的版本保留,如C804TNT.3 REV.0;以后每归档或修改投试验板一次 升一个版本,依次为“REV.A”,“REV.B”,“REV.C” 。(开发版本 号保留)
o 板名、版本号应优先考虑放在板的右上角,且不能被覆盖,因特殊原因,布置有困难的,允许上下平行移动来布置。
丝印基本要求:
o 丝印的内容包括“单板的名称”、“单板的版本号”、“元器件的外形框”、“元器件的序号”、“元器件的极性和方向标志”、“成品板流水号框图(BAR CODE )”、“插入单板的名称(对母板)”、“插针的位置序号”、 “安装孔位置代号”、“元器件、连接器第一脚位置代号”、“波峰焊过板方向标志”等。对母板,背面应考虑加上“槽位号”,槽位号与插框结构相对应,以方便配线及维护。
o 所有元器件、安装孔及定位孔都有对应的丝印标号,且位置清楚、明确。
o 为方便可检验性,丝印字符、极性与方向的丝印标志不能被元器件或拉手条等覆盖。
o 卧装器件在其相应位置要有丝印外形(如卧装功率管、卧装电解电容等)。
o PCB上有极性的元器件和有方向的接插件,其极性和方向均应在丝印上体现出来。
o 丝印字符串的排列应遵循正视时代号的排序从左至右、从下往上的原则。
o 丝印字符的归属应明白无误
o IC、连接器等多引脚元器件在其位置框图外侧按顺序(1,2,3,4,5,……)或每隔五位(5,10,15,20,25,……)递增顺序丝印位置序号。
o 单面器件板的条码丝印以虚线框印在元件面,元件面没有足够位置的可以在焊接面的PCB板装配图上标注条码位置;双面器件板直接用实线印刷在焊接面。 条码有58*7与13*9两种,能贴下58*7的就贴58*7条形码标签,不能贴下58*7的,则 贴13*9条形码标签。
o 条码位置距离拉手条侧的板边距离需要大于15mm,离非拉手条所在板边的距离必须大于3mm。条码位置以不盖住焊盘、测试孔、不被拉手条盖住和便于读取信息为原则。
4.11、可测试性设计
定位孔:
o 单板应提供两个非金属化定位孔,要求在PCB对角,直径=125 ±2mil。
注意:单板升级并且测试点不作改动时,不能移动定位孔。
测试点:
o 测试点可以是Drill hole 和开阻焊窗的Tvia hole,如果在同一网络上有Drill hole,又有Tvia hole,在Tvia hole同附近其它的测试点距离没有违反两个测试点中心间隔时,要求把这个Tvia hole开阻焊窗,作为测试点。
o 对于插件器件的 Drill hole,不规则的器件管脚(如:热敏电阻,压敏电阻,厚膜,排阻,变压器,电解电容,稳压管等),要求必须专门引出Via hole测试点。
o 两个测试点中心间距
优选: d≥78mil/1.98mm(探针100mil
接受: 68mil≤d<78mil/1.98mm(探针75mil
避免: 50mil≤d<68mil/1.7mm(探针50mil
禁止:D<50mil
o 测试点大小(
o D为焊盘外径,d为焊盘内径)
优选: D≥40mil/1mm d≤12mil/0.3mm
接受: D≥24mil/0.6mm 12mil<d≤16mil/0.4mm
禁止: D<24mil/0.6mm d>16mil/0.4mm
o 测试点到过孔的间距
优选:d≥20mil/0.5mm
接受12mil/0.30mm ≤d<20mil/0.5mm
禁止:D<12mil/0.30mm
o 测试点到元件焊盘间距
优选:d≥20mil/0.5mm
接受12mil/0.30mm ≤d<20mil/0.5mm
禁止:d<12mil/0.30mm
o 测试点到焊锡面元件(如SMD)的距离
优选:d≥50mil/1.27mm
接受25mil/0.63mm ≤d<50mil/1.27mm
禁止:d<25mil/0.63mm 1 测试点
o 测试点到焊锡面走线的间距
优选:d≥20mil/0.5mm
接受15mil/0.38mm ≤d<20mil/0.5mm
禁止:d<15mil/0.38mm
o 测试点到模具孔的间距
要求:d≥20mil/0.5mm
o 测试点到PCB板边的间距
要求:d≥125mil/3.175mm
o 焊锡面元件高度
H≤150mil/3.81mm

网友:
很实用的东东,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