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问题之一:替代未考虑外形尺寸

楼主(2020-01-17):
物料问题之一:替代未考虑外形尺寸
1 :物料问题之一:替代未考虑外形尺寸
2 :居远道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11-16
5 现象描述:今天在SMT03生产单板SS81X64.5单板时,发现器件(编码为36020253) U5、U36、U65、U75、U76的丝印长度小于器件的实际长度较多。根据量测结果看,器件 的长度为8.9mm, 而丝印长度仅为6.4mm,两者相差2.5mm。原来两个SOP之间的距离 也由3.8mm缩小到1.3mm。宽度方向(即焊盘位置)没有问题。
虽然在此单板中,此状况并未造成作业困难。但可假象,若在别的单板中,也用到此器件,间隔设计为2mm, 很明显,在组装时,根本无法作业!
6 原因分析:此元件的原来封装尺寸较小,和丝印是相吻合的。但现在使用的元件封装尺寸变大,而设计时仍按旧的封装尺寸来设计。
8 改进措施: 此单板由于并未造成组装困扰,可不作修正。但此元件封装尺寸应及时修改,避免以后再次发生此类现象(极端情况可导致无法贴装)。
9 经验教训:

1.对于原器件有两种或以上封装尺寸时,应在器件库中使用较大的尺寸(重要的一点在于要及时更新已经变化的封装尺寸),这样无论在实际生产中选用那种封装尺寸,都不会造成组装时的作业困扰。

2.元器件替代时,应考虑尺寸变化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用大尺寸器件代替小尺寸时,要考虑是否对以前设计的单板带来加工上的问题。

网友:
元器件替代时可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