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1-17):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1:想问下ADS里面PIN管模型如何设置,好多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网上也找不到,手册里没有。
2:加直流问题,是不是加一个正向偏置电压给PIN管就可以导通,简单仿真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电压控制太敏感了。所以加电流更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