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做的一个电源有很大的噪音怎么办?

楼主(2020-01-17):
公司做的一个电源是不带变压器的一个电源,在网上找到的。工作还算正常,但就是会有很大的噪音,不符合项目要求。现在定位主要是电感L1的声音,求教各位大神是否有个方案可以降低电路的噪音?(如果需要换电感,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感)非常感谢!

网友:
1一般数据手册会比较详细,

网友:
    你说的噪音是耳朵听得见的,还是示波器捕捉到的噪音,两者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