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ICl6LF818单片机无线通信的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

楼主(2020-01-17):
摘要本文介绍一种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案,该方案中采用无线通信技术。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电量采集发射单元对线路电量参数进行采集,单片机和高速射频
芯片保证数据采集传输的高速、高效和高可靠性;用户界面单元通过数据接收模块与计
算机之间串行通信,实现实时监测,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引言
基于无线通信的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
汤文王毅谢将剑
(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北京1 00044)
摘要本文介绍一种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案,该方案中采用无线通信技术。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电量采集发射单元对线路电量参数进行采集,单片机和高速射频
芯片保证数据采集传输的高速、高效和高可靠性;用户界面单元通过数据接收模块与计
算机之间串行通信,实现实时监测,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无线通信数据采集单片机mRF2401
我国10kV的电力系统大多采用中性点不接地
系统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即为小电流接
地系统。单相接地是电力系统最常见的故障,由于
接地电流小等原因检测起来困难很多。该类型故障
的定位一直是困扰电力部门线路维护人员的难题。
故障指示器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产品,当供电线
路有短路或接地故障发生时,安装在架空线上的故
障指示器的传感器检测出电流电压突变信号。故障
指示器内部CPU对信号进行分析比较运算后,进
行翻牌显示(转红),达到设定时间能自动复位,
恢复初始指示状态。工作人员通过报警指示信号,
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电力线路故障位置而及时排
除。然而,在应用过程中,发现部分故障指示器不
能正确动作,甚至误动作。究其原因,是由于故障
指示器动作值整定不合理,整定值太高,发生故障
时指示器不动作;整定值太低,指示器误动作。因
此,为研究发生故障时电力线路中的故障参数,更
加准确地设定故障指示器的整定值,需要研制一套
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收集输电线路正常工作时
和发生故障时的参数。本系统的应用,将有助于了
解线路的实际运行情况,提高故障指示器的动作准
确性,便于分析故障时的参数。
本文设计一种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运用无
线射频芯片将电力线路参数值传输给计算机终端处
理,实现对电力线路电参数的数据采集。
1 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组成
电力线路数据采集系统分为两个部分:(1)安
装在电力线路上的电量采集发射单元,包含电压、
电流互感器、单片机和无线通信接口。(2)放置在
电力线路附近的监测计算机、无线通信单元。

在电力线路上需要监测的点安装电量采集发射
单元,通过其中的电压电流互感器采集波形,所有
的电量采集单元通过无线通信接口与监测计算机进
行数据通信(见图1)。

1.1主要器件
微处理器选用Microchip公司的PICl6LF818
单片机,是一种带1.75K字节闪存(FLASH)的低
电压、高性能的8位单片机。PICl6LF818自带
128KB RAM、8位可编程I/O线、两个8位,一个
16位定时器/计数器、可编程串行通道、低功耗
闲置和掉电模式、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路。它能
对波形信号进行采样、转换、处理、存储,并通过
SPI串行通信模块响应来自PC机的命令及向PC
机传输数据。PICl6F818单片机的指令处理速度能
够达到8MHz,内部集成5通道的lo位A/D采样
转换模块,此A/D转换模块属于逐次逼近式A/D
转换,具有转换速度快、精度高等特点,非常适用
于实时数据采集。另外,单片机内部的SPI串行通
信模块实现数据接收模块与上位机的同步通信,将
实时信息传送至上位机进行处理【2】。
无线射频芯片选用挪威Nordic公司推出的单
片无线收发一体芯片nRF2401,芯片工作于2.4~2.5
GHz的ISM(工业、科学和医疗)频段,芯片内置
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和调制器等
功能模块,具有GFSK调制和解调能力,工作电
压1.9~3.6V,低功耗,抗干扰能力强¨j。

单片机内部A/D转换只能接受正电平,所以
需使用运算放大器抬升电平。所选用的MC33202
是双通道运放,工作电压低,输入和输出满幅值,
具有噪声低、失真低、转换速度(压摆率)高及驱
动能力大的性能。
1.2硬件结构
电力线路上悬挂的电压、电流互感器分别与双
通道运算放大器MC33202的两个输入端口连接,
使输入的波形抬升到零值以上,以便单片机中进行
AD转换。波形抬升的幅度可由输入端连接的电位
器调节。波形在运算放大器的抬升后,从单片机的
RA0和RAl口输入。
单片机SPI串行接口与无线射频芯片的接口连
接,SDI和SDO口接DATA端,完成单片机与无
线射频芯片的数据交换;CE、CS、PWR口完成射
频芯片的模式控制,CLKl口作为时钟信号的输入
口,DRl口传输的信号表示接收信号已准备。单
片机与射频芯片连接原理图(见图2)。

附件下载:

网友:
PICl6F818单片机的指令处理速度能
够达到8MHz